求教:PLC与任何品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0-07-03):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用台达PLC对变频器进行控制,控制的方式有几种吗,我想采用自由通讯

RS指令进行发送的.但是我们知道变频器的器牌太多了,所以那么我们又怎样在说明书上查到

控制变频器的控制地址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发送的数据.那位高手做过,请教,谢谢!

如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发份吗.邮箱:gggg.pl@163.com

网友A:
一般通讯用的具体的地址存放信息在手册里面是没有的!需要找厂家技术人员要!

网友B:
哥们还没搞定呢.我设备都发出去用户都用一周了,这里边不是每个变频器的协议都一样的,要看你用什么的变频器,用什么协议去写,才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还有变频器的写入地址是多少,你设置的参数有很多要求的

给你实例也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