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的触摸屏可以插电脑的小数字键盘吗?

楼主(2010-07-03):
维纶通的触摸屏我看后面带有一个USB2.0和一个USB1.1的接口,我现在想修改数据的话,不用点触摸屏,直接在USB口上接上个电脑用的数字小键盘,用小键盘修改数据可以吗?不知道可以用吗?这两个USB口,我插那个也可以吗?

楼主:
大家有试过的吗?最近打算买触摸屏,万一买了不能插小键盘,那就不好了。触摸屏的数据改的比较频繁,所以老点触摸屏是不行的。

网友A:
MT6000系列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接键盘的,MT6070,MT6100,MT8100等型号,主要是尺寸大于等于7寸的都可以。而且可以接鼠标,U盘,usb口打印机,,扫描枪等usb设备

网友C(2010-08-02):
可以的,只要有USB接口,就都可以插电脑键盘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手机 13761012595-陈工

网友D:
mt8121的试过可以

网友E:
知道插鼠标可以,键盘没试过

网友F:
刚好身边有MT6070,实测:插USB鼠标,OK;插普通USB键盘,无反应。

网友F:
刚刚对MT6070IH2实试,用不同牌子的USB鼠标都行,用不同牌子的USB键盘都无反应,知道原因的说一下。

能使用鼠标的实际意义应该比能使用键盘意义大些。楼主想不用点触摸屏修改数据,用鼠标调用屏里的数字键盘,同样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