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看此图!小弟有一事不明白

楼主(2010-07-03):
此图为,不完全星形接法,即用两个电流互感器测量三相电流。
    图中 A1  A2  A3 为装在高压室的三块电流表,A4   A5   A6 为装在现场的三块电流表
             Wha  Whb  为测量为功电度表,3BL为变送器(把0—5的电流信号变送为4—20mA给PLC)
            请问各们大虾,假如我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可以把N411与N412这两个接线端子拆掉吗?

网友A:
假如我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可以把N411与N412这两个接线端子拆掉吗?

不能!短接N411与N412后,才可以换3B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我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可以把N411与N412这两个接线端子拆掉吗?

不能!短接N411与N412后,才可以换3BL!!!

     刘工,能否给解释。

   虽然,互感器在工作的时候,二次侧不能开路.

  好像出能形成回路。

   刘工,小弟不才。忘详解!

楼主:
   假如我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

    我觉得,应该可以换。

网友A:
1、3BL处是第三相电流;

2、3BL处是第三相电流,是第一、第二相电流的和;

3、三相电流Y接,平衡;

4、3BL处开路,就相当第一、第二相电流的和开路;

5、3BL处开路,就是第三相电流开路;

网友B:
只会造成,计量不准确。

不应该有安全方面的危险因素。

即是说,中点偏移,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也在安全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会造成,计量不准确。

不应该有安全方面的危险因素。

即是说,中点偏移,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也在安全之内。

   随风,请问你能帮我解释一下,电压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这句话吗?

网友C:
明显是不可以开路的。

以上线路可以简化成两个电流源HA HB并联向3BL供电。从原理上讲,电流源的负载开路 等同于 电压源的负载短路。你想会影响写什么。至于实际上是怎样。另外再说。

网友D:
从图中看高压侧对外输出不是三相火线,上两路是火线(A相与B相),下面第三路是零线,正常情况下,上两路中的负荷(1LHa , 1LHb)流过的电流为A相和B想的相电流,而第三路流经3BL的电流为A B相电流的和电流,它不是两相电流值的数值之和,而是矢量之和,其值大小等于C相电流值,但相位与C相电流相反。故用3BL测得的电流值可代表C相电流。这就是该电路能测三相电流值的工作原理。如去掉3BL,短接N411与N412两点,该电路工作正常,只是少测了C相电流而已。图中第三路(0线)的现场侧接地,如接地处理不好,断开N41、1N412两点,通电后就不正常了,不仅测不到C相电流,而测得的A B相电流也不是它们的相电流,而是A B 两相的线电流,N411点的电位就不是0电位,碰它会很危险的。但,如果现场接地良好的话,影响不大,A B两相测得的电流还是它的相电流。

楼主:
      如果我们拆下3BL,TC二次则电流会不会如图所示按箭头方向所示形成回路呢!

   如果是,这时电流表A1= A2 = A4 =A5所则的电流是不是,两个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和呢?如果是,当互感器的二次则电流为4A时,断开3BL时。4A+4A=8A这样一定会损坏电流表以及互感器。因为大部份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的电流都为5A。

      各位师傅请我这样的说法对吗?

      望师傅详解啊,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我当小弟也有一事不明白 请问楼主:你把两端的三相电都短接起来,那么三相电压接在哪里?

XW:这种实际的东东,你不会懂的。

你的电路我永远不懂
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
你的电路我永远不懂
感觉进入了层层迷雾

网友D:
爱上电工,你画的电路图是有问题,让别人看不懂,应该在右侧三路短路线与A4和与A5表的连接线处画出高压变压器的A B相两相绕组线圈,这样,上两路为A B相火线,第三路为0线就清楚了。现在我给你解释你提的问题:0线断开后,由于左侧(即负载侧)0线接地,而且接地良好的话,1LHa 与1LHb 两路的电流还是通过地流回变压器。即AB两相对地电压仍然是相电压,A4  A5表中电流还是它们的正常的相电流。如果负载侧的接地线断了,此时A4 A5 表的电流流向就像你图中所画的那样,此时A4 A5 两个表是串联接入AB两相火线的,故两表中的电流不是变大而是变小了,为什么呢?以负载测380V电源来说明:A相对地(即0线)为220V,而AB间电压为380V,如果接地良好,其1IHa与1LHb支路负载承受220V电压,而接地断开时,两路负载是串联后接入AB两相的(380V),故此时的电流比正常电流小1.73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当小弟也有一事不明白 请问楼主:你把两端的三相电都短接起来,那么三相电压接在哪里?

XW:这种实际的东东,你不会懂的。

你的电路我永远不懂
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
你的电路我永远不懂
感觉进入了层层迷雾

   东方光临,有失远迎。

   TO:东方

   "你把两端的三相电都短接起来,那么三相电压接在哪里?你把两端的三相电都短接起来,那么三相电压接在哪里?"
      东方我也有一事不明白此图为一电流互感器二次测电路,一次测没有画。所测为电流何来电压呢?

    你把两端的三相电都短接起来你把两端的三相电都短接起来那么三相电压接在哪那么三相电压接在哪?

     三相电都短接起来!??

        望东方详解啊

        东方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上电工,你画的电路图是有问题,让别人看不懂,应该在右侧三路短路线与A4和与A5表的连接线处画出高压变压器的A B相两相绕组线圈,这样,上两路为A B相火线,第三路为0线就清楚了。现在我给你解释你提的问题:0线断开后,由于左侧(即负载侧)0线接地,而且接地良好的话,1LHa 与1LHb 两路的电流还是通过地流回变压器。即AB两相对地电压仍然是相电压,A4  A5表中电流还是它们的正常的相电流。如果负载侧的接地线断了,此时A4 A5 表的电流流向就像你图中所画的那样,此时A4 A5 两个表是串联接入AB两相火线的,故两表中的电流不是变大而是变小了,为什么呢?以负载测380V电源来说明:A相对地(即0线)为220V,而AB间电压为380V,如果接地良好,其1IHa与1LHb支路负载承受220V电压,而接地断开时,两路负载是串联后接入AB两相的(380V),故此时的电流比正常电流小1.73倍。

     TOwyb2866255:你画的电路图是有问题,让别人看不懂,应该在右侧三路短路线与A4和与A5表的连接线处画出高压变压器的A B相两相绕组线圈.

   不好意思,此图为TC二次测电路,一次没有画出来

如果负载侧的接地线断了,此时A4 A5 表的电流流向就像你图中所画的那样,此时A4 A5 两个表是串联接入AB两相火线的,故两表中的电流不是变大而是变小了,为什么呢?以负载测380V电源来说明:A相对地(即0线)为220V,而AB间电压为380V,如果接地良好,其1IHa与1LHb支路负载承受220V电压,而接地断开时,两路负载是串联后接入AB两相的(380V),故此时的电流比正常电流小1.73倍。

     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只谈电流,不谈电压!

A相对地(即0线)为220V,而AB间电压为380V,如果接地良好,其1IHa与1LHb支路负载承受220V电压,而接地断开时,两路负载是串联后接入AB两相的(380V),故此时的电流比正常电流小1.73倍。

   无法明白你句话是什么意思。其1IHa与1LHb支路负载承受220V电压

   此CT为穿心式的,你得好好看看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器原理!

  OK

网友E:
如果是,这时电流表A1= A2 = A4 =A5所则的电流是不是,两个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和呢?如果是,当互感器的二次则电流为4A时,断开3BL时。4A+4A=8A这样一定会损坏电流表以及互感器。因为大部份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的电流都为5A。
不知你的8A是如何算出来的?呵呵!

看看书籍吧,这样你会豁然开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时电流表A1= A2 = A4 =A5所则的电流是不是,两个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和呢?如果是,当互感器的二次则电流为4A时,断开3BL时。4A+4A=8A这样一定会损坏电流表以及互感器。因为大部份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的电流都为5A。
不知你的8A是如何算出来的?呵呵!

看看书籍吧,这样你会豁然开朗的!

   您认为3BL断开,电路还能平衡吗?

楼主:
TO:爱上电工  和你开了个玩笑。见笑了。

爱上电工:此图为一电流互感器二次测电路,一次测没有画。

东方:原来还有图,向你学了一招。有的图可以画一半留一半的。

XW:所以“发光二极管工作”也可以只画正半周,不画负半周的。

东方:触类旁通啦!下次我也讲一半留一半。

XW:那不行!爱上电工 望师傅详解啊。你快讲吧!

东方:我本来还以为这没我的事了,怎么叫我讲了?我还得学习呢!

XW:那就抓紧学吧!

随风: 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也在安全之内。

爱上电工:当互感器的二次则电流为4A时,断开3BL时。4A+4A=8A

芳季: 明显是不可以开路的。从原理上讲,电流源的负载开路 等同于电压源的负载短路。

爱上电工:好像出能形成回路。 假如我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我觉得,应该可以换。

刘志斌 : 假如我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不能!短接N411与N412后,才可以换3BL!!!

…………

东方:看来英雄所见大不同呀!我该学谁呢?

XW:都得学呀,集思广益嘛!

东方:行!先学随风“ 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也在安全之内。”

爱上电工:请问你能帮我解释一下,电压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这句话吗?

东方:不要讲这么多遍嘛!按照随风理论,见下图:

正常工作,左图,3BL电流等于Ia+Ib=-Ic(黑体表示向量),一旦3BL断开,就成为右图,变成 Ia-Ib,数量上等于根号3倍电流。电压和电流成正比,电压也是上升根号3倍啦!

XW:嘿!他到能自圆其说!

东方:学习随风理论,不代表东方观点。

XW:但是随风是不是这个意思?得“随风”,不能“随你”。

东方:是的。

XW:那么就学爱上电工:当互感器的二次则电流为4A时,断开3BL时。4A+4A=8A

东方:楼主认为,每相4A,两相电流几何加法,最大8A。基础还是一旦3BL断开,就成为右图,变成 Ia-Ib 。

XW:关键是,这样加有道理吗?

爱上电工:好像能形成回路。

XW:等于说两个不同电流的电流源串联,这能行吗?如下图:

东方:搞不清楚就继续学习。

芳季: 明显是不可以开路的。从原理上讲,电流源的负载开路 等同于电压源的负载短路。你想会影响写什么。至于实际上是怎样。另外再说。

XW:回路是形成了,但回路内有两个电流源,都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看一看哪个狠?

刘志斌 :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不能!

爱上电工:

东方:快别哭了,找专家帮你解决,啊!看看还有没有办法?我们老师说过,理想电流源是不能串联的。但实际电流源是可以串联的。所以芳季说“至于实际上是怎样。另外再说。”

XW:现在到了“另外再说”的时候了。

东方:有请芳季来“再说”。

网友C:
我曾经做过实验。用焊机形成200A左右的电流。用两个电流互感器正向反向并联串联。然后接电流表。

正向串联。跟一个一样。

反向串联电流为0。没甘量电压。理想里应该有很高很高的电压。

正向并联。电流增加一倍。

上面的情况就跟反向串联一样。只不过相位没有相差180度。而是120度。所以仍然不合法。

反向并联。电流0。

楼主:
引用 楼主:

TO:爱上电工  和你开了个玩笑。见笑了。

爱上电工:此图为一电流互感器二次测电路,一次测没有画。

东方:原来还有图,向你学了一招。有的图可以画一半留一半的。

XW:所以“发光二极管工作”也可以只画正半周,不画负半周的。

东方:触类旁通啦!下次我也讲一半留一半。

XW:那不行!爱上电工 望师傅详解啊。你快讲吧!

东方:我本来还以为这没我的事了,怎么叫我讲了?我还得学习呢!

XW:那就抓紧学吧!

随风: 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也在安全之内。

爱上电工:当互感器的二次则电流为4A时,断开3BL时。4A+4A=8A

芳季: 明显是不可以开路的。从原理上讲,电流源的负载开路 等同于电压源的负载短路。

爱上电工:好像出能形成回路。 假如我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我觉得,应该可以换。

刘志斌 : 假如我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不能!短接N411与N412后,才可以换3BL!!!

…………

东方:看来英雄所见大不同呀!我该学谁呢?

XW:都得学呀,集思广益嘛!

东方:行!先学随风“ 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也在安全之内。”

爱上电工:请问你能帮我解释一下,电压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电压升高最多根号3倍这句话吗?

东方:不要讲这么多遍嘛!按照随风理论,见下图:

正常工作,左图,3BL电流等于Ia+Ib=-Ic(黑体表示向量),一旦3BL断开,就成为右图,变成 Ia-Ib,数量上等于根号3倍电流。电压和电流成正比,电压也是上升根号3倍啦!

XW:嘿!他到能自圆其说!

东方:学习随风理论,不代表东方观点。

XW:但是随风是不是这个意思?得“随风”,不能“随你”。

东方:是的。

XW:那么就学爱上电工:当互感器的二次则电流为4A时,断开3BL时。4A+4A=8A

东方:楼主认为,每相4A,两相电流几何加法,最大8A。基础还是一旦3BL断开,就成为右图,变成 Ia-Ib 。

XW:关键是,这样加有道理吗?

爱上电工:好像能形成回路。

XW:等于说两个不同电流的电流源串联,这能行吗?如下图:

东方:搞不清楚就继续学习。

芳季: 明显是不可以开路的。从原理上讲,电流源的负载开路 等同于电压源的负载短路。你想会影响写什么。至于实际上是怎样。另外再说。

XW:回路是形成了,但回路内有两个电流源,都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看一看哪个狠?

刘志斌 :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不能!

爱上电工:

东方:快别哭了,找专家帮你解决,啊!看看还有没有办法?我们老师说过,理想电流源是不能串联的。但实际电流源是可以串联的。所以芳季说“至于实际上是怎样。另外再说。”

XW:现在到了“另外再说”的时候了。

东方:有请芳季来“再说”。

   东方前辈.<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能否教我看这向量图,与3BL电流等于Ia+Ib=-Ic(黑体表示向量),一旦3BL断开,就成为右图,变成 Ia-Ib,数量上等于根号3倍电流。电压和电流成正比,电压也是上升根号3倍啦!

    小弟很愚,还望东方前辈,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做过实验。用焊机形成200A左右的电流。用两个电流互感器正向反向并联串联。然后接电流表。

正向串联。跟一个一样。

反向串联电流为0。没甘量电压。理想里应该有很高很高的电压。

正向并联。电流增加一倍。

上面的情况就跟反向串联一样。只不过相位没有相差180度。而是120度。所以仍然不合法。

反向并联。电流0。

   但是,你只测量一相电流啊!

楼主:
按照随风理论,见下图:
点击察看原图

正常工作,左图,3BL电流等于Ia+Ib=-Ic(黑体表示向量),这是正确的。

可是,一旦3BL断开,却不能按右图计算,电压上升根号3倍是没有依据的!

XW:这是为什么呢?

东方:学习随风理论,不代表东方观点。

XW:等于说两个不同电流的电流源串联,这能行吗?如下图:

点击察看原图

东方:按芳季观点: 明显是不可以开路的。从原理上讲,电流源的负载开路 等同于电压源的负载短路。你想会影响写什么?

XW:理想电流源的内阻为无穷大,所以图上所画的回路是不存在的。

网友D:
爱上电工,看了你对我的回帖的答复,知道你对我说你电路图画的有点问题有些不高兴,这里向你表示歉意!我真心想帮你解释电路原理,绝无有藐视你的意识,我知道你是一个搞强电变电的好动脑筋的年青人,你画的电路图是你们搞强配电的同行常用的简易示意图,对一般搞低压电器控制的人有些看不懂,甚至理解错误,如上两路中的1IHLa  1IHLb,像正常的带铁芯线圈的交流电抗器,如果是电抗器, AB两相是火线还是可以理解的,否则,火线回路没有负载,岂不形成短路?再说火线支路没有任何用来电源的标志,这样的图让一般的人来看都是看不明白的,至于你让我看看电流互感器起的工作原理,我谢谢你的好意,我是一位有40多年工作经验的高工,连电流互感器的原理都不知道?不说这些了,还是讲点正事吧:让我们做一个试验,用三个220V 200W 的灯泡,将它们的一端接在一起,串接一块电流表,再接到电源的0线上,三个灯泡的另一端分别串接一块电流表,再连接一个三相刀闸开关,分别接ABC相电源端。

1、合上电闸,灯泡全亮,此时火线上的三块表指示一般大(小于1安培),而接0线的那块电表指示为0.V、这说明正常条件下,三项交流电的电流和等于0的道理.

2、如把C相的灯泡裁掉,再通电,AB两相电流值不变,而接0线的 电流表却有指示,其值和另两块表的指示值一样,这说明三相电的两相电流之和,从数值上等于第三相的电流值,不过相位与第三相相反。这就是你这张图用两相火线和0线能测三相电流的工作原理,

3、把接0线的电流表用线将其短路,再通电,AB相电表指示仍不变,0线的电表指示为0,但不说明0线的电流为0,这就相当在你图中,将3BL撤掉,将接线的两端短接一样。

4、把接0线的电流表断开,再通电,此时你将发现AB两相的灯泡变暗,电表的指示值变小,这相当你的图将3BL断开,不短接连接点,而且负载测的接地线断开的情况一样。此时你用电压表侧灯泡的电压,将是190V,这就说明此时两灯泡是串联后接在AB相的。再用表侧俩灯泡之间的对地电压,将很高,故触他很危险

做完上面4个试验,我想你就会看懂我前两次i的解释。

网友A:
6、3BL处开路,就是第三相电流开路,开路处必然会产生电压,电压高吗?有危险吗?不知道!

7、如果先短接3BL处,然后操作,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A:
8、要是我,我就这样操作,先短接3BL处,然后操作;

9、因为我不知道,开路处必然会产生电压,电压高吗?有危险吗?不知道!

网友A:
10、有人说开路处电压低,没有危险,他会在3BL处开路的情况下操作;

11、我说他在冒险,“电压低”是估计的,还是确切的?

网友A:
12、大家都知道电流互感器二次不能开路,开路有高压危险;

13、当3BL处开路时,就相当两个电流互感器二次电势并联,这时两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是开路?还是相互短路?

网友A:
14、举个例子,两个相同的1.5V的电池,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这时候两个电池会短路吗?

15、不会,是开路状态!开路电压是1.5V;

16、我们仔细分析3BL处开路,两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是半开路状态,之所以是半开路状态,是因为两个互感器二次电势有相差;

17、那就是说,3BL处开路电压是两个互感器二次开路电势的矢量和,这个电压低吗???

网友A:
18、3BL处开路电压是两个互感器二次开路电势的矢量和,能开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3BL处开路电压是两个互感器二次开路电势的矢量和,能开路吗?

能。

XW:那么3BL处开路电压不会太高了?

东方:是的。

XW:这下子爱上电工可高兴了。

爱上电工:

XW:理想电流源的内阻为无穷大,怎么能开路呢?

东方:就是因为它不是“理想电流源”呀!

XW:你说这实际电流源就能开路了?有没有事实根据呢?

东方:没试过。但我这几天向爱上电工学到这么多知识,又知道了强电的图怎么画,总该作出判断了。

XW:就说“要换3BL,(不短接N411与N412)可以把N411与N412这两个接线端子拆掉吗?”

东方:是啊!这不正是爱上电工最高兴的吗?

XW:你是投其所好呀!

东方:应该说是排忧解难好些。

XW:不管怎么说,安全第一。

东方:那是那是。所以我前几天没有讲,就是为爱上电工的安全操心呀!

XW:怎么现在不操心啦?

东方:不是这样的,因为前几天强电的图还没有学懂嘛。

XW:才学了这一点就行啦?电工书上讲,电流互感器次级不允许开路,否则会产生危险的高压。

东方:危险的高压有多高?

XW:恐怕是几千伏吧!

东方:没有这么高。大约是几十伏。例如:

     参数:一次电流5~3000A  二次电流5A

XW:比如计算1000A的电流互感器开路电压多少?

东方:以负载10VA估算,铁芯截面约4cm2,初级1匝,次级200匝。10VA变压器标准每伏匝数约10匝/伏。那么200匝就应该是20V,考虑到次级开路铁芯处于磁饱和状态,电压会高些,也就几十伏,决不会达到几千伏!当然,爱上电工的电流互感器的参数不知道,如有,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XW:奇怪呀!难道书上说“电流互感器次级开路会产生高压”说错了?

东方:也没错!因为正常工作时,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压只有0.075V,现在变成几十V,也大了几百倍,相当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上电工,看了你对我的回帖的答复,知道你对我说你电路图画的有点问题有些不高兴,这里向你表示歉意!我真心想帮你解释电路原理,绝无有藐视你的意识,我知道你是一个搞强电变电的好动脑筋的年青人,你画的电路图是你们搞强配电的同行常用的简易示意图,对一般搞低压电器控制的人有些看不懂,甚至理解错误,如上两路中的1IHLa  1IHLb,像正常的带铁芯线圈的交流电抗器,如果是电抗器, AB两相是火线还是可以理解的,否则,火线回路没有负载,岂不形成短路?再说火线支路没有任何用来电源的标志,这样的图让一般的人来看都是看不明白的,至于你让我看看电流互感器起的工作原理,我谢谢你的好意,我是一位有40多年工作经验的高工,连电流互感器的原理都不知道?不说这些了,还是讲点正事吧:让我们做一个试验,用三个220V 200W 的灯泡,将它们的一端接在一起,串接一块电流表,再接到电源的0线上,三个灯泡的另一端分别串接一块电流表,再连接一个三相刀闸开关,分别接ABC相电源端。

1、合上电闸,灯泡全亮,此时火线上的三块表指示一般大(小于1安培),而接0线的那块电表指示为0.V、这说明正常条件下,三项交流电的电流和等于0的道理.

2、如把C相的灯泡裁掉,再通电,AB两相电流值不变,而接0线的 电流表却有指示,其值和另两块表的指示值一样,这说明三相电的两相电流之和,从数值上等于第三相的电流值,不过相位与第三相相反。这就是你这张图用两相火线和0线能测三相电流的工作原理,

3、把接0线的电流表用线将其短路,再通电,AB相电表指示仍不变,0线的电表指示为0,但不说明0线的电流为0,这就相当在你图中,将3BL撤掉,将接线的两端短接一样。

4、把接0线的电流表断开,再通电,此时你将发现AB两相的灯泡变暗,电表的指示值变小,这相当你的图将3BL断开,不短接连接点,而且负载测的接地线断开的情况一样。此时你用电压表侧灯泡的电压,将是190V,这就说明此时两灯泡是串联后接在AB相的。再用表侧俩灯泡之间的对地电压,将很高,故触他很危险

做完上面4个试验,我想你就会看懂我前两次i的解释。

wyb2866255 ,首先在这里对你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你的回帖。从您的回帖让我感到,你是一位非常谦虚的高工。让人有种深不莫测的感觉。我也是新手,刚起步。对于很多电路都抱着一种想弄明白的道理,年轻人说话有的时候会冲点,望您不要见意。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后来发现了工控网,我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前辈,我非常感谢他们

  wyb2866255我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你的回答,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举个例子,两个相同的1.5V的电池,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这时候两个电池会短路吗?

15、不会,是开路状态!开路电压是1.5V;

16、我们仔细分析3BL处开路,两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是半开路状态,之所以是半开路状态,是因为两个互感器二次电势有相差;

17、那就是说,3BL处开路电压是两个互感器二次开路电势的矢量和,这个电压低吗???

  谢谢刘公的回答

网友F:
3BL处开路时,N411与N412之间的电压能升高吗?

我认为不能,电流互感器的2次侧的阻抗特性类似于电流源,虽然3BL处开路,但电流互感器的2次侧并没有开路,也就是说电流互感器的2次侧的外部阻抗很小,此时3BL处开路时,N411与N412之间的电压不应该高。

网友G:
要短接后才能拆,三相电流在三根线上大小和方向是时刻改变的,3bl俩端电压时大时小,另两根线电势和不为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方:以负载10VA估算,铁芯截面约4cm2,初级1匝,次级200匝。10VA变压器标准每伏匝数约10匝/伏。那么200匝就应该是20V,考虑到次级开路铁芯处于磁饱和状态,电压会高些,也就几十伏,决不会达到几千伏!……

1、电流互感器也是变压器,二次怎么就不能开路呢?

2、我么的电力变压器,二次开路空载时,二次电压不就是东方计算的结果吗?

3、我们先看看电力变压器,二次开路空载时,一次电流是多少?是最小,是最小的空载励磁电流;

4、而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空载时,一次电流是多少?没变小,还是原来被测的大电流不变;

5、那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空载时的电压还能像东方那样计算吗?当然不能!

6、因为东方那样计算出来的相当是电力变压器二次开路空载时的电压,也就是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工作时的电压;

7、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工作时的电压的感应铁芯磁通是多少?很小,和电力变压器空载时的铁芯磁通密度一个样;

8、那就是说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工作时的电压的感应铁芯磁通是很小的电流产生的!

9、而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空载时,一次电流是多少?没变小,还是原来被测的大电流不变,这么大的电流要在铁心里产生多高的磁通?

10、也就是说,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时,铁芯磁通是正常情况下的几倍、几千甚至几万倍,这样高的磁通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

11、哪有人问,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时,一次电流还那么大不变,铁芯的磁通很小呢?

12、那是因为二次短路电流也很大,匝数又多,在铁心里也会产生很高的磁通,这个高磁通与一次大电流产生的高磁通方向相反,互相抵消,铁心的正常工作磁通是一次、二次电流产生的和磁通,很小,在二次线圈里感应的工作电压也很小,这种情况就叫做磁势平衡;

13、所以二次不能开路,一旦二次开路,就失去磁势平衡,一次大电流在铁心里就为王作祟,铁心很快发热,并在二次线圈端产生高压;

网友A:
14、所以二次不能开路,一旦二次开路,就失去磁势平衡,一次大电流在铁心里就为王作祟,铁心很快发热,并在二次线圈端产生高压,高压的数值将是东方计算的20伏的几百倍、几千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所以二次不能开路,一旦二次开路,就失去磁势平衡,一次大电流在铁心里就为王作祟,铁心很快发热,并在二次线圈端产生高压,高压的数值将是东方计算的20伏的几倍、几千倍!

才不会呢!就几十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不会呢!就几十伏。

如果要更换检修1HLa或1HLb时,也不需要短路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方:以负载10VA估算,铁芯截面约4cm2,初级1匝,次级200匝。10VA变压器标准每伏匝数约10匝/伏。那么200匝就应该是20V,考虑到次级开路铁芯处于磁饱和状态,电压会高些,也就几十伏,决不会达到几千伏!……

1、电流互感器也是变压器,二次怎么就不能开路呢?

2、我么的电力变压器,二次开路空载时,二次电压不就是东方计算的结果吗?

3、我们先看看电力变压器,二次开路空载时,一次电流是多少?是最小,是最小的空载励磁电流;

4、而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空载时,一次电流是多少?没变小,还是原来被测的大电流不变;

5、那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空载时的电压还能像东方那样计算吗?当然不能!

6、因为东方那样计算出来的相当是电力变压器二次开路空载时的电压,也就是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工作时的电压;

7、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工作时的电压的感应铁芯磁通是多少?很小,和电力变压器空载时的铁芯磁通密度一个样;

8、那就是说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工作时的电压的感应铁芯磁通是很小的电流产生的!

9、而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空载时,一次电流是多少?没变小,还是原来被测的大电流不变,这么大的电流要在铁心里产生多高的磁通?

10、也就是说,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时,铁芯磁通是正常情况下的几倍、几千甚至几万倍,这样高的磁通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

11、哪有人问,电流互感器二次短路时,一次电流还那么大不变,铁芯的磁通很小呢?

12、那是因为二次短路电流也很大,匝数又多,在铁心里也会产生很高的磁通,这个高磁通与一次大电流产生的高磁通方向相反,互相抵消,铁心的正常工作磁通是一次、二次电流产生的和磁通,很小,在二次线圈里感应的工作电压也很小,这种情况就叫做磁势平衡;

13、所以二次不能开路,一旦二次开路,就失去磁势平衡,一次大电流在铁心里就为王作祟,铁心很快发热,并在二次线圈端产生高压;

  东方,刘工,分析的精辟!

  顶起,

网友H:
应该短路N411和N412,这样符合安全作业的规定,也不会让自己处于危险中,不短接肯定会在其处产生高压,理论无穷大实际和互感器的容量有关系,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短路N411和N412,这样符合安全作业的规定,也不会让自己处于危险中,不短接肯定会在其处产生高压,理论无穷大实际和互感器的容量有关系,很危险的。

好吧!短路就短路。为了爱上电工的安全,应该按操作规程进行。

XW;你承认搞错了?

东方:你们人多势众,有什么办法?但是,你们也应该是见多识广吧?

XW;那是自然!

东方:好!那你们说一说,有谁见过或经历过被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电着的事吗?

XW:兴许刘志斌被电过?

东方:不可能!几十伏就被电着了?那电焊也不能干了!想不到刘志斌还挺娇媚的!

XW:他说“二次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

东方:唉!真应了那句古话,谎言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这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不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要更换检修1HLa或1HLb时,也不需要短路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更换检修1HLa或1HLb时,也不需要短路后操作??

这个我要请教刘志斌先生,更换1HLa或1HLb要怎么进行?

XW:给你看一张图:

东方:电流互感器套在主回路里,

XW;按刘志斌的说法,短路次级就能更换了。

东方:爱上电工不会干的。

XW:咋整?

东方:恐怕要停电时才能换吧。

XW;那要不要次级短路?

东方: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要请教刘志斌先生,更换1HLa或1HLb要怎么进行?

XW:给你看一张图:

东方:电流互感器套在主回路里,

……要停电时才能换吧。

XW;那要不要次级短路?

东方:不要!

1、“要停电时才能换”,不存在“楼主讨论的问题”,因为3BL处不套在主回路里;

2、东方如此混淆视听,使论辩陷入混局,消磨来人精神,实在叫人不解其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要请教刘志斌先生,更换1HLa或1HLb要怎么进行?

XW:给你看一张图:

东方:电流互感器套在主回路里,

……要停电时才能换吧。

XW;那要不要次级短路?

东方:不要!

1、“要停电时才能换”,不存在“楼主讨论的问题”,因为3BL处不套在主回路里;

2、东方如此混淆视听,使论辩陷入混局,消磨来人精神,实在叫人不解其意!

  上次一电工领导。叫我把3BL拆开,电机还在运行.(额定电流在80A。800KW/   电压为6KV)。他想看一下。在WICC画面还会不会出现数据波动的情况,从而判断是不是变送器有干扰。当时我跟他说了最好是不要拆。人家是高工,TC在应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他肯定知道。而且有很多领导在现场。他就是不听我的。还呸我,你知道什么,叫你做你就做。我也没办法,他硬要我拆。我无语。然后我就拆了。拆了之后我立马就闪开了。还好没出事,所以我就发和这个帖子,向各位前辈请教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更换检修1HLa或1HLb时,也不需要短路后操作??

刘志斌:1、“要停电时才能换1HLa或1HLb”,不存在“楼主讨论的问题”,因为3BL处不套在主回路里;

2、东方如此混淆视听,使论辩陷入混局,消磨来人精神,实在叫人不解其意!

东方:刘志斌一会儿要换换1HLa,一会儿又说不存在“楼主讨论的问题”。

XW:那就不管他了。但爱上电工倒真的“有一次叫我把3BL拆开然后我就拆了拆了之后我立马就闪开了没出事。”

东方:请问刘志斌,你说“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时,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怎么会没出事?

刘志斌:那是爱上电工身手不凡“闪得快”,比几万伏电压还快,当然电不着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刘志斌,你说“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时,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怎么会没出事?……

1、“没出事”,你也不能在这里宣传电流互感器二次可以“开路操作”;

2、“没出事”,不能说明所有的“开路操作”都不会有事!

3、“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它是一个范围,也可能小,也可能大,但是大家必须注意安全操作;

楼主:
东方庄严声明:珍惜生命,安全操作。东方仅仅是理论计算,即使电流互感器二次可以“开路操作”,也不能违反操作规程!

XW:那你说开路电压只有几十伏还算数吗?

东方:这个当然算数,刘志斌说的“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那是不算数的。但东方不同意领导用爱上电工做实验。尽管客观上证实了一次东方的猜想,东方还是不能同意。

XW:那要谁做实验呢?刘志斌吗?

东方:也不能。请刘志斌考虑一下,是用猪做实验?还是用驴试验?

刘志斌:用猪比较好。

东方:驴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刘志斌,你说“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时,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怎么会没出事?……

1、“没出事”,你也不能在这里宣传电流互感器二次可以“开路操作”;

2、“没出事”,不能说明所有的“开路操作”都不会有事!

3、“线圈里会感应出几千、几万伏的高压”,它是一个范围,也可能小,也可能大,但是大家必须注意安全操作;

   总而言之,一定要按操作规程。

网友I:
师父并非高明师,小弟在玩小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