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控制的循环运行

楼主(2010-07-04):
我有一只js48s双设定数显时间继电器,结合接触器。想实现一台电机运行30分,停5分。再运行30分,又停5分。如此往复循环。现向各位高手求详细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这个也来求助,说不过去

网友B:
从基础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也来求助,说不过去

谁都是从零学起的。如果你有,麻烦你给个详细的电路图。在下多谢了。

网友C:
给你个建议:

你先设置一个运行30分钟自动停止的程序,看看能否实现。

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条件:停止5分钟后,再次运行。

你先编一个,贴出来,让大家替你看看。

网友D:
我已为你画好电路图,需用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通电延迟型时间继电器即可,在图中给你做了动作原理说明,由于粘贴不上,只好用文字说明,你按说明也也可以把图画出来。中间继电器命名为“J0”,定时30分的时间继电器名为“J1”,定时5分的时间继电器名为“J2”,连接电机的交流接触器名为“Z”,电路图使这样连接的:

1、J0线圈的上端接电源的一端,线圈的下端接停车开关(用常闭点)的上端,该开关的下一端,接启动开关(常开点)的上   端,启动开关下端接电源的另一端。再用J0的常开触点与启动开关并联。起通电自保的作用。

2、J1线圈的上端接电源的一端,线圈的下端接J2的常闭点的上端,J2的常闭点的下端接启动开关(常开点)的上端(即上条说的与起自保作用的J0触点并联的那个启动开关)。

3、J2线圈的上端接电源的一端,线圈的下端接J1的常开触点的上端,常开触点的下端接电源的另一端。

       J0 J1 J2 的线圈电压应选相同的电源电压,如是直流,各线圈应并接二极管,起断电续流作用。

4、Z线圈的上端接电源的一端,线圈的下端接J1的常闭触点的上端,J1常闭触点的下端接J0的常开触点的上端,J0常开触点的下端接电源的另一端。

     画出电路图后,你会看懂的,这里就不做说明了。

网友E:
不复杂,我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D:
我把图给你传来,供你参考

网友D:
传上的图,动作说明不清楚,这里给你重述一遍:

按下启动开关中间继电器吸合且自保,由于J0 的常开点闭合,使 J1 线圈得电,延时30分,J1动作,其常开点闭合,又使J2的线圈得电,延时5分,J2动作,其常闭点断开,使 J1 线圈断电,J1常开点断开,使J2线圈断电,J2常闭点,又使J1线圈得电。。。。开始第二次循环。按下停止按钮,整个动作停。

用JI常闭点串接J2的常开点去控制接触器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