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机后的精度

楼主(2010-07-04):
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后的精度有什么影响?

个人的理解是:由于有反向间隙,定位精度会降低;但由于减速机提高了圆周分辨率,重复定位精度会提高。

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A:
由于伺服的定位是一种微观动态的平衡,实际工作中不一定能保证单向定位,所以反向间隙对重复定位精度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B:
请问刘老师:加减速机后会不会影响电机的响应速度吗?

网友A:
减速机也就是电机的一个负载而已,为什么要影响电机的响应?

网友B:
谢谢!刘老师我改造了一台小型台式冲床的送料装置,出了点问题想请教。台式冲床冲裁铜条料成拉链铜齿,每分钟转250转,连续冲的话就是每分钟冲250次,每冲一次送料器轴转7.2度,用博美德60系列的400W伺服内置单轴定位系统,直轴联接,伺服力道不够,定位不准,还振荡,啸叫,后来加了200比的减速机,手动单次冲裁准的很.但冲床连续运转时就不准了,误差大的不得了,而且当计数器到数停机时,再次冲时发现材料有一个大齿,是不是是伺服反应滞后了许多导致的?还是伺服没设置好?还是减速机速比太大?请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200比的减速机,那么这个减速机的传动精度、背隙也许会很可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伺服的定位是一种微观动态的平衡,实际工作中不一定能保证单向定位,所以反向间隙对重复定位精度也是有影响的.

如果将伺服调到没有过冲呢?

网友A:
"如果将伺服调到没有过冲呢?"
原则上应该可以。但是测试精度的时候这样没问题,但实际工作中真能这样用么?那要多慢或者说要多软啊?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导。

我想再问一下,我这伺服转速很低(<5r/min),负载也不大,是否可以牺牲一点位置环响应速度来提高精度呢?

网友C:
何必費事 將實際跑出的距離 跟理論距離 抓出誤差 多送幾個脈衝不就解決 多數加減速機其行程不足 是間隙造成 這剛性誤差是很容易抓到

网友A:
如果外部有比较大的方向恒定的力,这个确实是可以补偿的.

网友C:
如果外部有比较大的方向恒定的力,这个确实是可以补偿的.

是間隙造成 這剛性誤差是很容易抓到 此剛性是指機械剛性-----外部有比较大的方向恒定的力

网友D:
这么低的转速,还不如用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