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解决对策5

楼主(2010-07-04):
五、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西门子变频器MM420报故障代码中根本没有 F0000。以下为所有的西门子变频器MM420报故障代码。
故障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反应措施
F0001 :过电流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有接地故障
F0001 ;过电流,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 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7.增加斜坡时间
8.减少提升的数值
F0002 :过电压
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 超过了跳闸电平P2172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 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 而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 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F0003 :欠电压
供电电源故障 ; 冲击负载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 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低
F0004 : 变频器过温
冷却风机故障 ;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
1.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运转
2. 调制脉冲的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3. 冷却风道的入口和出口不得堵塞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
F0005 : 变频器I2 t 过温
变频器过载 ; 工作/停止间隙周期时间不符合要求 ;电动机功率P0307 超过变频器的负载能力P0206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工作/停止间隙周期时间不得超过指定的允许值
2.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匹配
故障的排除
MICR.master420 使用大全6-4
故障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反应措施
F0011 :电动机I2 t 过温 ;电动机过载 ;电动机数据错误 ;长期在低速状态下运行
检查以下各项
1 检查电动机的数据应正确无误
2 检查电动机的负载情况
3 提升设置值P1310 P1311 P1312 过高
4 电动机的热传导时间常数必须正确
5 检查电动机的I2 t 过温报警值
F0041 :
电动机定子电阻自动检测故障 ;电动机定子电阻自动检测故障
1 检查电动机是否与变频器正确连接
2 检查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数据是否正确
F0051 :参数EEPROM故障 ; 存储不挥发的参数时出现读/写错误
1 进行工厂复位并重新参数化
2 更换变频器
F0052: 功率组件故障 ;读取功率组件的参数时出错或数据非法
更换变频器
F0060 :Asic 超时 ;内部通讯故障
1 确认存在的故障
2 如果故障重复出现请更换变频器
F0070: CB 设定值故障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CB 通讯板接收设定值
1 检查CB 板的接线
2 检查通讯主站
F0071
报文结束时 ,USS RS232- 链路无数据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 USS BOP 链路得到响应
1 检查通讯板CB 的接线
2 检查USS 主站
F0072
报文结束时 ,USS RS485 链路无数据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USS COM 链路得到响应
1 检查通讯板CB 的接线
2 检查USS 主站
F0080 :ADC 输入信号丢失 , 断线 ; 信号超出限定值
检查模拟输入的接线
F0085 :外部故障 , 由端子输入信号触发的外部故障封锁触发故障的端子输入信号Off2
F0101: 功率组件溢出 ,软件出错或处理器故障
1. 运行自测试程序
2. 更换变频器
F0221 :PID 反馈信号低于最小值 ,PID 反馈信号低于P2268 设置的最小值
1. 改变 P2268 的设置值
2. 调整反馈增益系数
F0222 :PID 反馈信号高于最大值, PID 反馈信号超过 P2267 设置的最大值
1. 改变P2267 的设置值
2. 调整反馈增益系数
F0450: BIST 测试故障
故障值 BIST 测试故障
1 有些功率部件的测试有故障
2 有些控制板的测试有故障
4 有些功能测试有故障
8 有些I/O 模块的测试有故障仅指MM420
16 上电检测时内部 RAM 有故障
1. 变频器可以运行但有的功能不能正确工作
2. 更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