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软件和硬件版本不符,怎么办?

楼主(2010-07-04):
小弟手头上有一段程序,里面CPU的版本为315-2DP V2.6。但是手头上的硬件,CPU的版本却是315-2DP V2.0。

那现在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直接在软件里把CPU改为V2.0的行吗,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硬件组态中删除CPU,然后重新组态为V2.0版本,只要程序中没有应用到V2.6的特性,那么没有问题。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硬件组态中删除CPU,然后重新组态为V2.0版本,只要程序中没有应用到V2.6的特性,那么没有问题。 Regards

那V2.6中都有哪些特性呢?

是否是只要同一款CPU但版本号不同的情况,都可以按这种方法处理呢?

网友B:
上西门子找相应的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