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XBTGT5330之COM1或COM2口进行串口通讯得进

楼主(2010-07-04):
初次学习施耐德的触摸屏,想利用XBTGT5330的COM口(com1或com2口)与第三方厂家的仪表进行串行通讯

该第三方的通讯协议符合modbus协议。其具体协议数据格式为:

开始符       指令代码          地址        数据         校验码           结束符

02              433031            3031       无              313035         03

之前我们已经使用过台达的触摸屏与该第三方的仪表做串行通讯,已经成功。但是这次改成用施耐德的屏幕来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后面打施耐德热线电话,接电话的都说没试过;在qq群里也曾求助,均无人回复。

在此,借此平台向广大网友求助。比如写脚本程序一类的方法

网友A:
如果第三方厂家的仪表通讯协议符合modbus协议直接通讯就行啊!会不会是你通讯电缆连线焊得有问题啊?我记得施奈德的触摸屏通讯电缆焊接还是挺麻烦的,台达的就简单多了!

楼主:
谢谢 饶歌,现在主要是具体的方法问题,焊接线路一类不难

网友B:
        楼主的通讯协议格式属于Modbus ASCII,而XBTGT所集成的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两者间数据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差异可以自己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所以当然无法直接通讯。

        解决的办法是使用XBTGT所支持的脚本协议功能,自行根据此第三方仪表的通讯协议格式组织数据帧并控制读写逻辑顺序。该类应用是有足够多的应用案例的(本人就曾处理过XBTGT与24块欧姆龙温控表的脚本协议通讯),如果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建议与负责当地业务的施耐德销售办事处相关人员联系,请他们代为联系有经验的工程师予以电话或现场支持。400热线的人基本上只能进行最基本层级的技术支持而已,期望值不好太高。

楼主:
丁大哥说的既是。400电话我打过几次,回复没碰到过。因为触摸屏脚本这块不熟悉,本着避重就轻的原则

目前我们尝试用施耐德的plc来做,做出发送的指令符合我们的要求了,目前正在处理接收回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