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伺服驱动器 报警5(OV过电压),有点疑惑想跟各位同行探讨下!

楼主(2010-07-05):
手头有一台SANYO 的伺服驱动器,上电之后正常,只要一启动就报警OV过电压,以前对SANYO的变频器了解的比较少。想向各位同行了解下:

1.上电正常,启动报警OV过电压和上电直接报警过电压有什么区别?这两种情况如果做维修判断的时候,所涉及到的故障点应该在什么地方?

2.SANYO驱动器的电压检测是什么形式的电路检测的?是电阻分压后经光耦隔离还是直接电阻分压后检测?此款驱动器分压电阻好像不是直接挂接在直流母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