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空调机组的补水泵是否需要变频器

楼主(2010-07-05):
我在公司的最近几个项目中,发现好几个机房的控制柜中发现有变频器,经过仔细观察,得到的结果是由远传压力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变频器直接控制补水泵的启停。

由于我还没到公司前,所有的项目的电气控制都是由外协设计。据我分析,变频器与机械式远传压力表所构成的只能是普通的启停,不能通过模拟量来控制水泵的频率,所以不能达到节能的目的,相反,给施工和将来的维修都增加了负担。

由于新加入这个行业,一些东西不是很明白,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该如何能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

网友A:
采用远传压力表+变频器控制补水泵,只是自动控制回水压力,理论上并不能达到节能的目的,何况补水泵本来功率就不大,并且是间歇工作。中央空调机组的节能降耗,主要应考虑1.空调主机2.循环水泵3.冷却塔风机。

网友A:
如有问题,我可以帮你搞定QQ532109539

网友B:
中央空调机组的补水泵采用变频器控制,其目的并非是出于节能考虑,而是为了恒压。

作为空调的补水泵, 如果水系统不存在泄露,或者无较大的泄露,在空调运行时,是不参与运行的。

唯有在空调检修(或安装)后初次进水时,需要对其进行恒压控制,一旦压力满足需求,即可关闭补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