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变频器电路端子跳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5):
             跳线 RB     PD/+1  P/+  N/-

R/L1  S/L2  T/L3   U/T1   V/T2   W/T3

在T/L3上标的RB

在U/T1上标的PD/+1

在V/T2上标的P/+

在W/T3上标的N/-

是什么意思?请赐教!

网友A:
不同的产品一般有不同含义,对于变频器,标PD,RB的一般接制动电主阻,p/+,p/-一般接直流电源的。看说明书很清楚。

网友B(2011-11-14):
供应ABB变频器塑料光纤跳线,POF光纤线.

陈小姐 销售经理

深圳华鹰世纪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英达利数码科技园C栋502B

TEL:0755-82871033

FAX:0755-82871318

WEB:www.hwaying-po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