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R16平方的线安全载流量是多少?

楼主(2010-07-05):
55KW的电机接线端子上的6根出线是16平方的。电机满负荷运转时接线端子老是烧坏。

是苏州德能的。

太害人了

这热的天还要检查电机端子。

网友A:
55KW的电机接线端子上的6根出线是16平方的。电机满负荷运转时接线端子老是烧坏,接线端子太小

网友B:
大概是64A

网友C:
   大概是100A

网友D:
最大也就85A左右!夏天天热时估计还得打折!

网友E:
应该是端子没压好...线可以

楼主:
端子是Y250-280

电机工作电流100A

楼主:
‘应该是端子没压好...线可以 ’

请教16线安全载流量是多少?

网友F(2011-03-17):
线不发热吗?郁闷,我也用的那种线,负载总共只有33KW的样子,线居然发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线不发热吗?郁闷,我也用的那种线,负载总共只有33KW的样子,线居然发热

星三角接法还发热,不是国标线吧!

网友H:
55kw电动机的出线端子才用16mm²的线!这电机厂家也太蒙人了!难怪烧端子

网友I:
烧坏接线端子是端子小或接触不良。

网友J:
都说80,表示怀疑。一般经验,10以下每平方5A,以上没平方3A。并且越大每平方载流量越小。60A左右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