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有一台旧的6SE7变频器,什么都没接,上电就显示F035

楼主(2010-07-05):
实验室有一台旧的6SE7变频器,什么都没接,上电就显示F035,请问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A:
有外部接线检测的,什么都没接报F035那是正常的,你外部接线开路了,可以改P575参数

楼主:
对:可空硅 关于

有外部接线检测的,什么都没接报F035那是正常的,你外部接线开路了,可以改P575参数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你 但是上电后变频器就一直显示F035 按键没反应 参数菜单调不出来 怎么才能更改P575呢

网友B:
我车间也有也有这种变频器,跟你所说的现象一样,最好先接线

网友A:
汗!P键和向上键同时按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A:
P575改成1还是0不记得了你自己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P575改成1还是0不记得了你自己试一下吧

谢谢 按照你说的改了下 果然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C(2010-08-17):
没保护了屏蔽的话,最好接上主开关附点的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