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调试几例

楼主(2010-07-05):
由于现代数控系统的可靠性越来越高,数控系统本身的故障越来越低,而大部分故障主要是由系统参数的设置,伺服电机和驱动单元的本身质量,以及强电元件、机械防护等出现问题而引起的。  设备调试和用户维修服务是数控设备故障的两个多发阶段。设备调试阶段是对数控机床控制系统的设计、PLC编制、系统参数的设置、调整和优化阶段。用户维修服务阶段,是对强电元件、伺服电机和驱动单元、机械防护的进一步考核,以下是数控机床调试和维修的几个例子 :   例 1 一台数控车床采用FAGOR 80 2 5控制系统,X、Z轴使用半闭环控制,在用户中运行半年后发现Z轴每次回参考点,总有 2、3mm的误差,而且误差没有规律,调整控制系统参数后现象仍没消失,更换伺服电机后现象依然存在,后来仔细分析后估计是丝杠末端没有备紧,经过螺母备紧后现象消失。  例 2 一台数控机床采用SIEMENS 81 0T系统,机床在中作中PLC程序突然消失,经过检查发现保存系统电池已经没电,更换电池,将PLC传到系统后,机床可以正常运行。由于SIEMENS 81 0T系统没有电池方面的报警信息,因此,SIEMENS 81 0T系统在用户中广泛存在这种故障。  例 3 一台数控车床配FANUCO -TD系统,在调试中时常出现CRT闪烁、发亮,没有字符出现的现象,我们发现造成的原因主要有 :①CRT亮度与灰度旋钮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震动。②系统在出厂时没有经过初始化调整。③系统的主板和存储板有质量问题。解决办法可按如下步骤进行 :首先,调整CRT的亮度和灰度旋钮,如果没有反应,请将系统进行初始化一次,同时按RST键和DEL键,进行系统启动,如果CRT仍没有正常显示,则需要更换系统的主板或存储板。  例 4 一台加工中心TH6 2 40,采用FAGOT80 55控制系统,在调试中C轴精度有很大偏差,机械精度经过检查没有发现问题,经过FAGOR技术人员的调试发现直线轴与旋转轴的伺服参数的计算有很大区别,经过重新计算伺服参数后,C轴回参考点,运行精度一切正常。对于数控机床的调试和维修,重要的是吃透控制系统的PLC梯形图和系统参数的设置,出现问题后,应首先判断是强电问题还是系统问题,是系统参数问题还是PLC梯形图问题,要善于利用系统自身的报警信息和诊断画面,一般只要遵从以上原则,小心谨慎,一般的数控故障都可以及时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