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压问题

楼主(2010-07-05):
我用的三菱J3驱动器,输入电压是三相200V(用电压表量过了),用驱动器自测母线电压Pn为280V左右,这自测的母线电压是不是交流电的峰值电压阿?还有在电机行走的时候,用万用表量驱动器输入电压,电压会在200v~400V之间跳动,这是为什么啊?是馈电吗?

网友A:
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直流母线的空载电压基本上就是交流电的峰值电压,这应该算是物理或电工常识了!

运行后,直流母线有输出时电压下降,有回馈能量反充时电压上升。都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A:
消灭无耻广告!

网友B(2010-08-21):
消灭无耻广告! 2  建议技术论坛不要发广告,好烦,尤其是收费的,哎

网友C(2011-02-08):
论坛也也要生存 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