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讲座 3

楼主(2010-07-05):
3. 当电机的旋转速度改变时,其输出转矩会怎样?  *1: 工频电源   由电网提供的动力电源(商用电源)  *2: 起动电流   当电机开始运转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变频器驱动时的起动转矩和最大转矩要小于直接用工频电源驱动------    我们经常听到下面的说法:"电机在工频电源供电时(*1)时,电机的起动和加速冲击很大,而当使用变频器供电时,这些冲击就要弱一些"。如果用大的电压和频率起动电机,例如使用工频电网直接供电,就会产生一个大的起动冲击(大的起动电流 (*2) )。而当使用变频器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电机产生的转矩要小于工频电网供电的转矩值。所以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起动电流要小些。   通常,电机产生的转矩要随频率的减小(速度降低)而减小。减小的实际数据在有的变频器手册中会给出说明。   通过使用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将改善电机低速时转矩的不足,甚至在低速区电机也可输出足够的转矩。    -----当变频器调速到大于60Hz频率时,电机的输出转矩将降低-----   通常的电机是按50Hz(60Hz)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 (T=Te, 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  当电机以大于60Hz频率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   举例,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  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 (P=Ue*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