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位移传感器有能做到一个u的吗?

楼主(2010-07-05):
国产位移传感器有能做到一个um的吗?要绝对值的。因为量程太大,满量程千分之几就没啥意思了。最好光栅尺也不要,哪位明白人介绍一下?

网友A:
你要的是精度还是分辨率?总量程是多少?

按你说的量程太大了,那么大的量程热胀冷缩你是如何考虑的?就算你不考虑,而生产厂家也是头痛的问题,建议你先找找哪一个进口的能满足的你的(很大的量程能做到1um的而不怕热胀冷缩的),然后再看看哪个国产的来替换。

网友B:
用激光的试试,但估计很贵。
量程倒地有多大?
很大的量程真的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么?
楼主在什么场合应用,能说得详细些么?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楼主:
看了一楼和二楼的回复,开始一愣,对精度和分辨率还真不是太清楚,于是赶紧去查了一下,才知道

分辨率指的的最小刻度,而精度是测量误差(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我用的传感器是MTS的磁致伸缩传感器,刚又查了下手册,对精度方面是这么说的

分辨率:1/2/5/10/20/50/100um(这个是可以设置的参数,我们选择了1u的)

非线性度:<满量程的0.01%(最小40um)

重复精度:<满量程的0.001% (最小2.5um)

然后我的平台实际需要测量的距离大约不到20mm,但是由于需要绝对值,行程为300,实际订的是500量程

计算后,非线性度是50u,重复精度是5u

这个参数对目前的控制方式起了很大的改进作用,但是前两天把这个传感器弄的没信号了,于是着急想弄个替代品。目前没有别的备选情况下打算还买这个,虽然周期有点长,欢迎大家提供信息

同时也欢迎大伙交流,谢谢

网友C:
倒霉蛋 推荐你买日本 sunx的吧 至少有一套现货  价格嘛 大概几万。有需要联系我 13451750327

网友C:
再说点小知识,激光位移一般上面有 分辨率 1u 0.5U等,记得是分辨率,这个意思是传感器的读数跳动是以1U或0.5 U为单位变动, 如果想知道具体精度,也就是 能检测出来的精度并给信号输出,那分辨率乘以10 的值就是精度了。比如说分辨率是1U的激光,那么他的精度就是10U=0.01mm 也就是说 客户如果要检测工件最多也只能检测出0.01mm的 差别。低于的 话 就检测不出。如果客户想检测出1U的区别,那么激光的分辨率就要0.1U以下了。

网友D:
楼上咋嘛胡言乱语?

呵呵。。。俄说错咧,你来批评,骂娘搞妈扒裤子,俄都欢迎。。。哈哈

分辨率是1μ,拿同一个传感器检测两个工件,即使两工件,有1μ的差异,那嘛传感器,也是能识别出来滴

要是识别不出来,还叫个锤子“分辨率”哟

呵呵

假设检测一个真实尺寸为13.205 mm的标准工件,传感器给出的值是13.225mm,误差为+0.020 mm

现在拿传感器检测另一工件,传感器给出的值是13.220mm,那嘛该工件的真实尺寸,应该就在(13.200±0.001)mm范围内

突破精度制约,巧用分辨率,实现超高精度的检测,,,现在你滴明白?

网友C:
怪话2王 你 脑残吗??分辨率为1U 的激光位移,是能识别出1U的 差异变化 传感器上的读书以1U为单位变化。这点我 上面已经说了。你个脑参还想传感器在1U差异下给信号PLC 吗,,比如: 这个工件标准高度是10.000mm 以误差0.001mm=1u 为正常 ,那么9.999根10.001 都是正常的 。如果有个9.998的 那就不正常了。也就是只有2U的差距,这样的话  这个激光是不可能给出信号的 。譬如测量马达的 离心率也是同样的方法。 按照上面的 脑残 你意思就是说这样的 情况传感器也可以给出信号给plc 吗?从而进行下一步动作。那你还真是脑残

另外i你下面说的 假设检测一个真实尺寸为13.205 mm的标准工件,传感器给出的值是13.225mm,误差为+0.020 mm (一般稳定条件下 1u的 精度的激光位移 怎么会出现20U的差距呢。,)

现在拿传感器检测另一工件,传感器给出的值是13.220mm,那嘛该工件的真实尺寸,应该就在(13.200±0.001)mm范围内
我 还真的是不知所云

网友C:
本人也卖过一些类似产品。给马达厂,电子厂做检测。记住 检测是要以传感器给出信号为准,设备从而进行下一工位的 操作。分辨率不是精度。

网友E:
激光尺市面有兩種作法 速度型及位置型 前者解析度高 後者解析度低 本人僅用過前者 後者也許樓上所講

解析度與精度關係 是在他量測距離有關 精度=解析度*距離 以速度型為例  其解析度為1nm 量測1m 那其精度為1000mm*10負9次方=0.001mm 也就是正負1u 這個精度是會變 隨量測距離成正比的變化

量程距離大過1m  要求精度在1um  目前現有技術可能找不到 溫度變化可以透過溫度的補償來處理(只要知道檢驗材質其膨脹係數)

网友D:
陈逍

有1u的差异,例如10.000mm 和10.001mm ,要是传感器给不出后级这1u的差异,那还能叫分辨率1u吗?

呵呵

要是你卖的日瘪传感器,测值老在9.999~10.001 mm之间胡球晃荡,那就叫分辨率2u咧

传感器吗,自己别胡球乱蹦跶,就中咧,,,至于测值,测出啥就输出啥数据,简单得象放P一样,

至于人家后级PLC,拉不拉屎,拉几两屎,拉锅里还是拉沙发上,你陈逍又不是肛门括约肌,犯得着你管那事?

嘻嘻嘻嘻

你还“。。。。。。真的是不知所云 ”?

        点拨你,你都拎不清,你娃是个卖马达的吧?~~~~~~好瓜怂鸟~~~~~~~~·呵呵

网友E:
测值老在9.999~10.001 mm之间胡球晃荡,那就叫分辨率2u咧
 量測距離10mm    分辨率還是1um        精度 正負10um

所有電器元件都有正負一個脈衝震盪

网友D:
谢谢飞鸟

绝对测量误差,是一码事, 比如测量一个标准10.000mm的工件, 某次的测量值为10.011mm ,我们就说测量误差11u

重复测量误差,是又一码事,比如测量一个标准10.000mm的工件,测量了1000次

         1000次的测值,分布在10.009~11mm 10.011mm 之间,我们就说重复测量误差2u

稳定识别,稳定分辨,是另一码事,

到底什么是分辨率1u?

例如短时间内,就10秒吧, 测量一个标准10.000mm的工件, 传感器有误差,例如其测量值,

         一是稳定在10.011mm 不变化,

         二是只在10.011、10.012mm之间变化,

         三是只在10.010、10.011mm之间变化,

只要当测值,只出现上述三种情况之一,才叫分辨率1u

要是测量值在10.010、10.011、10.012mm之间变化,即10.011mm“正負一個脈衝震盪

那就叫分辨率2u咧

呵呵

。

陈逍,依旧是个瓜怂货~~~~~~~~~嘻嘻

网友C:
怪话2王 你是个超级脑残。。。。有本事拿你的案例出来。。。你个脑残疾

网友D:
老哥拍拍陈逍的脑袋,里面咣当咣当滴,一条水缸,水挺多,,,陈逍的膀胱,刺溜就尿鸟~~~~~~·。

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F(2010-10-07):
二王兄,字面上读,1μ的分辨率是能分辨出1μ的客观差异的。
但是目前市面上的仪表,最后一位一般都是估值。比如我们常用的钢尺,只有毫米的刻度,不在刻度线上的值就得靠估了。电量测量的还好点,光学式的ccd,最后一位显示都是从所谓的次像素得来的,只有参考作用。

据我了解,目前大部分的厂家产品说明书上,分辨率是标示该产品测量结果跳变的最小单位。

网友G:
感觉通常情况,分变率比精度要高

网友C:
怪话2王 你个瓜娃子,深度脑残,你吃了 2个月的 药,吃好没

网友D:
嘻嘻嘻嘻

8月15一过,树上的枣儿柿子,蔫列吧唧滴,全落地咧

~~~~老哥又拍拍陈逍的大脑袋,里面还是咣当咣当滴响,,,哎呀,里面的水,2个月咧,还木有尿完呢~~~~~~~~~~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西

网友D:
引用dingdinggs 网友:“分辨率是标示该产品测量结果跳变的最小单位 ”

正解。

和俄12楼的描述,是一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说点小知识,激光位移一般上面有 分辨率 1u 0.5U等,记得是分辨率,这个意思是传感器的读数跳动是以1U或0.5 U为单位变动, 如果想知道具体精度,也就是 能检测出来的精度并给信号输出,那分辨率乘以10 的值就是精度了。比如说分辨率是1U的激光,那么他的精度就是10U=0.01mm 也就是说 客户如果要检测工件最多也只能检测出0.01mm的 差别。低于的 话 就检测不出。如果客户想检测出1U的区别,那么激光的分辨率就要0.1U以下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道理,分辨率乘以10的值就是精度?!这个依据是哪里来的请告知,这个“小知识”本人还不知道啊,如果真能那样,我们做高精度编码器就来得容易了:先电子方法多分分输出到高分辨率,然后乘以10就是高精度了,哈哈,高精度的传感器不是做出来的,是“乘”出来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再说点小知识,激光位移一般上面有 分辨率 1u 0.5U等,记得是分辨率,这个意思是传感器的读数跳动是以1U或0.5 U为单位变动, 如果想知道具体精度,也就是 能检测出来的精度并给信号输出,那分辨率乘以10 的值就是精度了。比如说分辨率是1U的激光,那么他的精度就是10U=0.01mm 也就是说 客户如果要检测工件最多也只能检测出0.01mm的 差别。低于的 话 就检测不出。如果客户想检测出1U的区别,那么激光的分辨率就要0.1U以下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道理,分辨率乘以10的值就是精度?!这个依据是哪里来的请告知,这个“小知识”本人还不知道啊,如果真能那样,我们做高精度编码器就来得容易了:先电子方法多分分输出到高分辨率,然后乘以10就是高精度了,哈哈,高精度的传感器不是做出来的,是“乘”出来的了。

上面的 你看清楚,我 说的是我的经验是这样算的,没有说一定是的,算的 也是大概 明白吗,看清楚。

网友C:
引用dingdinggs 网友:“分辨率是标示该产品测量结果跳变的最小单位 ”

我哪有说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上面有写:分辨率,这个意思是传感器的读数跳动,检测出来数值的跳动。传感器 检测 给信号输出,我的意思那么简单,你能测量出他的数值变动,但你变动1-2个单位,传感器本身并不能给出信号的。因为要区别足够大、我一直要表明的 观点 就是检测与信号输出之间的关系。

网友C:
怪话2王 你个哈比  看来你吃了2个月的药还没好 。。。继续治疗吧 。别出来发颠了。。友情提醒下:怪话2王  你妈喊你回去吃药拉。

网友A:
To陈逍:

产品销售,有些东西是可以说说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凭经验,算出来”的,而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凭经验,算出来的,必须提供依据,就好比药品的疗效,是不可以凭经验算出来的,必须提供依据,不然就是“卖假药”的了。传感器的精度恰恰是属于必须提供依据的这种,是不能“算出来”的,更不用说“大概”了,过去有一些进口产品的代理商吹其精度怎么怎么的,我让他们拿出书面的证明其精度,他们的外国主子打死了也不肯提供,只是不断说大约是“重复精度”,因为在国外,如果提供没有依据的“精度”,属于“销售欺诈”,是要吃罚款的!

这样说是否明白?

网友A:
分辨率是指可测量的最小值,传感器输出的跳动,有些跳动可区分,与测量有对应关系,这种最小跳动是分辨率;有些跳动已不可区分,或与测量已不存在对应关系了,这种跳动就属于“不可分辨”了,怎么测量呢?当然也就不能算分辨率了。

网友H(2010-11-22):
不知道倒霉蛋兄弟把传感器的精度搞清楚没有,我在要说一下SUNX的激光位移传感器的精度是有分辨率,线性度,温度特性决定。三者对精度都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在恒温的环境使用,一般可以不考虑温度特性,你要是主要考虑运动过程中的数值,那精度就可以简单的看做线性度。比如你的产品的线性度是0.1%F.S。你的检测范围是+/-4um。那你的精度就是8um。

网友I(2011-02-14):
分辨率是输出信号变动相对应的最小位移,精度是测量的准确度,应该参照线性度的指标。每个传感器出厂都有一个线性度的图表,上面是表示的每个测量位置的实际位置和传感器信号输出位置的差别,你可以根据你实际测量是使用得量程范围参照图表得到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