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讲座2

楼主(2010-07-05):
. 电机的旋转速度为什么能够自由地改变?  *1: r/min    电机旋转速度单位:每分钟旋转次数,也可表示为rpm.    例如:4极电机 60Hz 1,800 【r/min】    4极电机 50Hz 1,500 【r/min】     $电机的旋转速度同频率成比例   本文中所指的电机为感应式交流电机,在工业领域所使用的大部分电机均为此类型电机。   感应式交流电机(以后简称为电机)的旋转速度近似地确决于电机的极数和频率(如下图所示)。   由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电机的极数是固定不变的。由于该极数值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值(为2的倍数,例如极数为2,4,6),所以不适和改变该值来调整电机的速度。   另外,频率是电机供电电源的电信号,所以该值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   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   n = 60f/p   n: 同步速度  f: 电源频率  p: 电机极数    $ 改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控制方法  如果仅改变频率,电机将被烧坏。特别是当频率降低时,该问题就非常突出。为了防止电机烧毁事故的发生,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改变电压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