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调速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楼主(2010-07-05):
电机变频调速器一问世,就以其调速灵活, 使用方便, 控制功能多等优点迅速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我厂的推广应用更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着 遍布我厂各车间、各个机台。初略统计,各种型号、规格的变频器大大小小不 下二百台。对提高设备效益。改善设备性能。提高产品质量。节约电力能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由于变频调速器是一种最新的高科技产品,还处在推广应用阶段,而且又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种类与功能都将越来越多。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有些问题应引起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注意,才能更好地推广使用这种新技术。 一、关于变电路接线问题 在主电路中, 只需在电源输入端接上合适容量的断路开关对电源线路进行保护既可。在输出端与电机之间一般不用再加装上对电机的保护开关,因为变频器本身对线路和电机有着非常强的保护功能,在线路短路、电机过载、缺相这些故障出现时,它能自动停机,断开负荷,并给出故障指示和报警信号。只要我们能 精确地调整变频器的电子热动断电器的保护值,就能很好地保护电机及其变频器 本身。 对大惯性负荷,如果选择了DC制动方式对电动机进行制动,输出端不得加装接触器,因为在停机时接触器断开DC制动将不起作用。 如果用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机运转,变频器热动继电器保护值是全部电机的总和,对单台电机不起保护,就必须在每个分支上加装保护断路开关,并且将断路开关的辅助报警触点串联起来入变频器紧急停止端,一旦外部电机一台出故障,保护开关动作,变频也跳脱将变频器保护起来了。 二、关于负载类型 变频器最适用于负荷平稳的负载,对冲击负载不太适应。如果使用到冲击负载上, 由于转矩冲击太大,产生的电流的冲击是很大的,在起动时既使用了转矩提升补偿,也无济于事。起动相当困难,很容易自动跳脱。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选择大容量的变频器,这是一种浪费。 有的负载在运转中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如Haoni线VT2500S打叶机的循环风机,在打叶机风门调速不当的时候,由于气流的作用,叶轮带动电机转动,再生能量会使负载带动电机旋转,产生再生能量,反送回变频器,使DC电压升高达到760V时,过电压保护功能动作,影响正常运行。既使不产生跳脱现象,变频器温度也相单高,影响变频器寿命,如果非要调速,可以选用DC制动方式,接上外部制动电阻,吸收再生能量。反送回变频器,输出段电压高,变频器及电机都产生较大温升,一定时间后,过电压保护动作给生产带来影响。 三、关于加减速时间 变频器调速时的加速、减速时间必须与负荷运转的加减速相适应,防止失速现象的发生,这主要针对大负荷、惯性时间长的负荷而言。对于小功率负荷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于大功率的负载,加速时间短,起动时负载过重而使始动转矩不足,加速 时负载太大,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150%的额定电流,变频器都将产生失速而自动停止运转。如果减速时间短,在停机或减速时,负载仍在运转,产生很大的再生能量,变频器吸收不了,使DC电压超过760V时,过电压保护功能动作 停止运转。 一般说来,加减速时间随负荷的增大而延长。视不同的负载情况而定,加速时间可以参照使用频敏变阻器或同等功率转子串电阻起动所需时间来决定,大的负荷,一般惯性也较大,减速时间可以没有变频器时自然停机空运转到停稳这个时间确定。 如果使用了DC制动方式,可以适当缩短减速时间,因为再生能量有制动电 阻吸收,因和制动时间相一致既可 四、关于故障信号的(警报)自动复规功能的慎使用 在多数型号的变频器中,都有警报信号自动复规,瞬停后再起动功能可供使用。这在流水生产线上有很好的用途,但要谨慎使用,不可滥用。 警报自动复归功能是因过电流、过电压而使保护功能变频器跳脱时,可使其自动地再起动,再起动时,按“转速跟踪再起动”方式进行。若10秒内连续跳 脱3次,变频器才停机。从这里不难看出,这种功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产生警报信号,一般都是负载或变频器、电源等方面出了问题。隐藏着危险性很大的隐患,排除这些隐患,再次投入运转,必将对变频器、设备等产生再次冲击。 第一次跳脱未损坏的,第二次就也许不行了,因此要谨慎使用,如果变频器与操作点远,可以采用复位控制端子,远距离使之复位。 五、转矩提升问题 自控系统的设定信号可通过变频器灵活自如地指挥频率变化,控制工艺指标,如在烟草行业的糖料、香料工序,可由皮带称的流量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频率,使泵的转速随流量信号自动变化,调节加料量,均匀地加入香精、糖料。也可利用生产线起停信号通过正、反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及正、反转,成为自动流水线的一部分。此外在流水生产线上,当前方设备有故障时后方设备应自动停机。变频器的紧急停止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在SANKEN、MF、FUT和FVT系列变频器中可以预先设定三四个甚至多达七个频率,在有些设备上可据此设置自动生产流程。设定好工作频率及时间后,变频器可使电机按顺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转速运行,形成一个自动的生产流程。 六、灵活应用控制端子,发挥最大功能,特别是生产线的使用。 虽然变频器功能特别多,但现阶段总的看来,使用的功能还很单一。在一台变频器上,主要只用到调速功能,当然,这是最主要的。但其他还有许多功能被 浪费了,我们应该尽量地开发,让它发挥更多的作用,利用外部设定信号可以引入自控系统。如糖料、香料泵的转速随输入信号自动变化,调节加料量,均匀地加入香料。 利用正反转端子,可以随心所欲地由生产线起停信号控制变频器的转动,成为自动流水线的一部份。 在流水生产线上,故障自动停机是很重要的,前方设备有故障,后方设备应自动停止。变频的紧急停止端可以作为这个功能使用,频率到达输出端也有很重要的用途,当自己起动完成时,可以让后续设备自动起动。如果变自身有故障, 它也有相应的信号输出,可以让后续设备停下来。 在SANKENMF和FUT FVT系列变频器中可以有3-4甚至多达7个频率在内部预先设定,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点,在有些设备上设置自动生产流程,一旦工作频率及时间设定好后,变频器将按顺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频率让电机以不同的转速运行,形成一个自动的生产流程。 七、电机的转速选择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电机统一型号现为Y系列,工作电压为380V/50HZ才是最有效率,功率发挥最好的工作点,因此,使用变频器应选择好电机的额定转速,使设备在正常运转时,能工作在50HZ上下,不要偏离太远,变频调速是恒转矩调速方式,不是恒功率方式。频率过低,功率也将降低,负荷将过大,设备运转不正常。频率过高,普通电机不适应,产生振动,温升高,效率低的情况。速度过快,机械磨损严重,维修量将增大。要求调速范围特别宽,必须选用专用的变频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