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变频器在高炉卷扬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0-07-05):
安邦信变频器在高炉卷扬机上的应用   安邦信变频器在炼铁高炉料车卷扬机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Ambition inverter on the Hoist of blast-furnace car     湖南岳阳市丽友商贸有限公司 陶 利 康停震    摘 要: 高炉料车卷扬机,采用变频器调速控制,替代传统的串电阻调速控制模式,实现了生产工艺的要求。其操作简单、可靠性高、工作效率高、节能,便于自动化控制。   Abstract: Hoist of blast-furnace car is controlled by inverter instead of series connection-resistance. I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duction, easy to handle with high dependability and efficiency. Further more, it can also save energy and be propitious to automation.   关键词:变频器 高炉料车 应用  Keywords:Inverter blast-furnace car application    引 言  高炉料车卷扬机传统的调速方法是采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通过集电环和碳刷在转子回路中串入若干段电阻,由接触器控制接入电阻的多少来控制转速。这种调速的缺点是:能耗高,低速机械特性软,电网电压的高低对速度影响很大;因为转速的降低是通过转子外接电阻消耗能量来实现的,并且转速越低,机械特性越软,消耗在电阻中能量比例越大,极不经济。采用变频器控制,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一、 应用实例  山西省某钢铁有限公司炼铁1#、2#高炉料车卷扬机拖动系统,原设计是采用串电阻调速方式。运行中发现所用73KW ,8极电机启动速度太快,没有低速过程,操纵麻烦,还经常出现落道故障。如果加大串入转子的电阻值,虽然可以使速度降一些,但转矩又太小,不能启动重车。针对这种情况,2003年3月,采用了湖南省岳阳丽友商贸有限公司提出的变频调速改造方案。1#炉选用选用安邦信G9-093T3通用变频器、2#炉选用安邦信G11-075T3通用变频器,对原控制电路的进行了改造,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高炉料车卷扬机的工况要求  我国的中小炼铁高炉基本上都是采用料车卷扬机作为标准上料设备,其特点是负荷重,位置控制精度较高,可靠性和安全性能要求高。高炉料车卷扬机安全运行应满足下列条件:  1、有足够的提升、运载能力,上料速度要满足高炉生产。  2、运行可靠平稳,耐用,保证高炉生产的连续性。  3、能够实现上料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减轻人员劳动强度。  4、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工况要求:启动速度慢,转矩大,加速平滑,运行平,停车准确。    二、 改造方案   1、 图1为改造前主回路           RJ      ZC    1C 2C 3C    M    1C 2C 3C    ZK    FC    制   动   抱   闸          2、 图2为改造前控制电路    AN1 AN2 FC ZC LK1      ZC    FC LK2    AN3 ZC    FC    AN4 ZJ1 LK3         ZJ1 1SJ      1SJ 1C    ZJ1 1C 2SJ      2SJ 2C    ZJ1 2C 3SJ      3SJ 3C         3、 图3为改造后主回路           CJC    U AMB R    M V S    W 变频器 T    ZK    RJ    制   动   抱   闸   BC         4、 图2为改造后控制电路    AN1 AN2 ZJ2 LK1   BPJ ZJ3       ZJ2    ZJ3 LK2    AN3 ZJ2       ZJ3    AN4 ZJ1 LK3         AN5 AN6 LK4    CJC      ZC    DL    BPJ      BC   ZJ2       ZJ3        5、 图5为变频器接线图       制动电阻 制动 COM    单元    BPJ 故障复位    加速 AC 220 故障输出 反转 正转    ZK    U R    M V S    W T    CJC    BC    制    动   抱   闸      三、 造步骤   1、拆除原调速控制电路。拆除三个接触器,三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   2、拆开绕线转子和外接电阻的连接,将接线端子短路。将碳刷永远抬起,直接把转子绕组的三根出线短路,避免将来因碳刷和集电环接触不好出现故障。   3、将料车抱闸线与电机分开,单用一只接触器控制,电源取自变频器输入端,要求抱闸和电机同时受电。   4、为保证绝对可靠,保留原料车正反转控制接触器,用接触器的辅助常开点做变频器外接端子正反转控制。   5、操作台安装一个故障复位按纽,一个蜂鸣器作为变频器故障报警指示。   6、LK4主令控制器调出一个高速点,操作台安装一个试车开关,断开时料车一直在低速运行。低速设20HZ,高速设38HZ。   四、改造后运行情况  改造后的料车卷扬机,启动平稳,转矩大,加减速平滑,停车位置准确,重车、空车停车位置基本一致。运行至今,再没有发生料车落道事故,料车卷扬机钢丝绳磨损业明显减低。并且能在电网电压较低时正常启动,运行平稳。  节能方面,从改造前每天耗电,  五、 结束语  高炉料车卷扬机采用安邦信变频器调速控制是一种操作简单、可靠性高、高效、节能,保护功能齐全,便于自动控制的最佳方案,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