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看看,这个方案怎么选伺服电机?

楼主(2010-07-06):
这个项目具体是这样的: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带丝杆水平往复运动,行程270mm,往复时间3s.负载约1Kg,要求速度2500rpm以上,定位精度±0.01mm,安装没有要求。请问这样的机构要怎么选择伺服电机?功率多少?扭力多少?惯量又要怎么选择? 还有,我想知道伺服电机的选型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而公式又是怎么样?如果没有公式,那选型是否只是按经验来选?

楼主:
在论坛里没搜索到类似的贴,所以只要专门发帖问问各位。

网友A:
往复频率和行程是多少?频繁的往复运动,丝杠加伺服电机有可能无法满足要求;可能需要用直线电机来实现。邮件给我jefferyang@sina.com

楼主:
老鼠杰利 行程270mm,往复时间3s

网友B:
http://www.redcyber.cn/

和我联系   0755-33643784

楼主:
怎么都是广告,推销之类的。就没一个真正帮忙的吗?

网友C:
有高手应该露露面了,学习学习。

网友D:
电机的转速2500转以上的话,对丝杠的磨损和产生的噪声会很大,看可不可以把丝杠的导程增加一些,QQ22810988我有计算方面的资料可以发给你

楼主:
没人回复啊?

楼主:
各位高手,请指教一二。谢谢了!!!

网友E:
往复时间3s,行程270mm,往复就是540mm,按匀变速直线运动计算,最大速度为1080mm/s,加速度为1.44m/s2,丝杠螺距为25.92mm。
根据牛顿第一定律,求出,加速要求的推力为1.44N。
根据楼主给出的数据,只能计算到这里。

你还要提供的条件是,运动曲线的规划,除了本身的加减速以外的负载力等条件。

网友F:
s=V0t+1/2at*2  V0=0  a=540mm/1.5*1.5  =240mm/s*2

線速度=270/1.5*60/1000=10,8m/min 速度不算快

要求速度2500rpm以上       絲距<=270/1.5*60/2500= <4.32 mm  電機需選低慣量

推力=1*9.8*0.24=2.35N 此非電機的推力 電機輸出是扭距 Nm 所以你尚缺絲桿的規格 外徑

將上述的條件 提供給伺服電機的廠家 就可提供你要的規格

楼主:
TO:笨鸟慢飞 我没弄明白您的推力F=1×9.8×0.24是怎么来的?是我太笨还是怎么的? F=ma,怎么还有9.8m/s2呢? 丝杠导程是4mm,外径25mm左右,扭矩是不是等于F×25mm/2/1000?

网友G:
行程270mm,往复时间3s,单程时间1.5s,按最简单的直线加减速,加速、减速距离各半为135mm,则1.5s内从0加速运行走135mm,所需加速度可由s=1/2×a×t^2, 可算出a=2×s/t^2=2×135/(1.5×1.5)=120mm/s^2

对于1kg的负载,所需惯性力按F=ma计算,确实没多大!

折算丝杠传动所需力矩时,仅需考虑丝杠导程,与丝杠外径无关。公式推导如下,不考虑阻尼消耗,认为旋转侧和直线侧功率相等,则T×ω=F×v,T×2π×n=F×L×n,其中n为电机转速,L为丝杠导程,两边约掉n,则有T×2π=F×L,于是T=F×L/2π。

再从前面的惯性力折算出T,应该是一个非常小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