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驱动器中的“安全停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6):
跟行业应用有关吗?

网友A:
行话:系统开车试运行指的是系统第一次投入试运行,所以安全停车应该理解为安全地使运行中的设备停止运行。

楼主:
那跟“紧急停车”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当然有区别:紧急停车是指存在风险(危险)因素的情况下执行的操作!

打个很好理解的比方:开车时慢慢把车停下来就相当于”安全停车“

                                         高速时一脚刹车踩到底就相当于”紧急停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