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系统401、433故障解决求肋

楼主(2010-07-06):
我有一机床用的是法那克OI系统,开机时间一长就现显示为X,Z轴为401 下一行显示433故障代码,查24V正常,不知如何解决请求各位前辈帮助,谢谢!

网友A:
401表示X,Z轴待用,433表示X,Z轴待用原因。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FANUC数控机床,配件销售,技术支持--13556213286

网友B:
4n1 号报警  (N表示轴号)

移动中出现过大的位置
偏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