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临时变量L的应用

楼主(2010-07-06):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场,西门子200里各个子程序里的局部变量之间会有相互影响,我前一个子程序里给临时变量赋值,会影响下一个子程序里相同地址的临时变量,比如我在前一个子程序里给LD0赋值100,在下一个子程序里,我同样用到了LD0,但这个程序里LD0的赋值语句没有执行,但是LD的值为100,和前一个子程序里的赋值一样。我这样就不理解了,既然是局部变量,应该是不同的子程序里用到相同名称但之间是不会有影响的吧,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咨询西门子,他们说LD的保持功能是随机的。那什么时候它会保持,什么时候它不保持的呢?想请教下大家,是不是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那你就以Siemsns 的官方解释为准!

网友B:
在作用域中保持. 那就谨慎使用L区域,在使用前先赋值后使用. Regards

楼主:
我是先赋值再引用的,可是在后面的子程序中的LD0复制条件不符合,所以没有执行,但是LD0却依然有值,像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很难避免的!

网友B:
L中无时无刻都会有值存在,系统并不复杂L区的回收,系统仅负责L区的分配,所以,L区遵守的原则是先赋值后引用。 先赋值,再引用,如何再会出现此状况?因为当你引用结束后,你所引用的值已经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他是什么值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除非一种特殊的状况,也就是您在使用L区的过程中发生了越界,访问了原先不该访问的地址。 Regards

网友C:
www.ad.siemens.com.cn有讨论的。

这里面是我的观点。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myreply=1&b_id=3&a_id=643451&s_id=&num=21#anch

楼主:
噢,谢谢芳季,我大概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