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PLC与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

楼主(2010-07-06):
现在用台达PLC(ES)控制三菱变频器(E700),由于ES不支持RS指令所以用MODBUS,但是问题也出现台达的程序也弄好了,变频器设置也好了就是通讯不了,变频器上RUN等闪烁,用电脑监控后发现程序中M1161并不是一直置位的,时而置位时而复位,这个是不是不能通讯的原因呢?请各位前辈指点。 谢谢!程序如下:

LD M1000

MOV H96 D1120

MOV K200 D1129

SET M1120

SET M1143

SET M1161

写入频率程序:

MODWR K1 H9C4E D520

e700设置如下:

P79(运行模式选择)=0(外部/PU切换模式),P117(通讯站号)=1,P118(通讯速率)=192,p119(通讯停止位长)=10(停止位长1,数据长7),p120(奇偶校验)=2(偶校验)

楼主:
补充:

MODWR K1 H9C4E D520

SET M1122

H9C4E是变频器中的40014频率地址

网友A:
RST M1143 才是ASCII模式吧

楼主:
对:syyssg 关于

RST M1143 才是ASCII模式吧

内容的回复:MODBUS不是要用RTU模式的吗?

网友A:
M1161你监控时并不是一直置位啊,而你自己也定义了SET M1161,如果是RTU那肯定是置位啊,按8位通信,所以说用ASCII模式试试,16位试试。只是说点个人感觉,大家讨论。还有波特率改成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161你监控时并不是一直置位啊,而你自己也定义了SET M1161,如果是RTU那肯定是置位啊,按8位通信,所以说用ASCII模式试试,16位试试。只是说点个人感觉,大家讨论。还有波特率改成9600

恩,谢谢你的建议,不过E700上说只支持8位的,所以我也很郁闷,主要的几个参数都改过和试过了,就是不行,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台达PLC和三菱变频器不支持这样的通讯格式。

网友A:
哦,不太了解E700,如果这个变频器只支持RUT 的话,那你在看看是不是RS485,变频器上有支持485的口吧,接线对不对。还有就是在看看你打开台达PLC软件时选择的控制器是不是MODBUS RTU ,还有就是H9C4E这个变频器的频率地址是否正确,在看看其他变频器的相关参数有没有需要通信设置的了。两者通信应该是可以的,试试吧

网友A:
再添一句MOV K1 D1121 plc的通信地址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添一句MOV K1 D1121 plc的通信地址号

恩··谢谢你的帮助,由于时间紧,现在改用三菱PLC了,我QQ253641647,着个项目只能以后再实验了,有时间可以探讨

网友B:
你还不如用段速控制,我以前也是用PLC传送数据给变频器来控制转速,经常会有通讯异常的问题!后来没办法就改成段速控制,其实也差不多啊!4位就有15段速啊,怎么也够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