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M02AE 控制问题

楼主(2010-07-06):
我想请问:

M02AE的控制模块(就是AB PLC模拟量控制伺服的模块),连接伺服采用模拟量控制方式(设置为扭矩控制),但是程序里面的指令仍然使用MAJ(JOG指令), MAM(定位指令)之类的,我的问题是通过扭矩控制如何能保证伺服运行的速度和程序MAJ指令里面的速度是一致的呢??难道是PLC会自动根据编码器的变化速率来计算加速度从而来计算模拟量输出值么?总感觉这样速度会很不稳定呢!!另外,位置如何保证呢?难道就是编码器反馈的位置量一旦和MAM设置的量相等了,就停止模拟量输出了?这样感觉定位也会很不准确啊!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