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MR-J2S伺服RD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各位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就是我在用J2S一套伺服调试的时候发现伺服ON之后。没有RD信号出来。可能是什么原因呀。为这里用到绝对位置定位。用到ABS指令。谢谢

网友A:
说明你ABS指令没有执行完成。

伺服放大器侧需加装MR-J3BAT,并设参数PA01为0000(ABS只能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PA03为0001,断电后再上电上述参数起效。在上电时如出现AL.25报警,将电源OFF再到ON可以解除报警。
放大器在接收到son信号后,将用于ABS传输的I/O线重新定义以进行ABS数据传送,在ABS数据传输完成后再定义回原来的作用。
传送时序:
上位机同时将SERVO-ON和ABSM置ON
伺服在收到ABSM信号由OFF转ON后,重新定义传输用的I/O线并计算绝对位置后,将ABST置ON。
上位机接收到ABST信号转为ON后,将ABSR置ON。
伺服收到ABSR后,从ABS0和ABS1送出ABS低2位数据,并将ABST置OFF。
上位机检测到ABST信号由ON转OFF后,读取ABS0和ABS1信号线上的状态,从而读取到ABS数据的低两位,读取后将ABSR置为OFF。
伺服检测到ABSR转为OFF后,将ABST置ON。
上位机检测到ABST转为ON后,将ABSR置ON。
伺服检测到ABSR转为ON后,从ABS0和ABS1送出ABS次低2位数据,并将ABST置OFF。
重复以上的动作,直到32位ABS数据加6位和校验数据发送完成,共需传送19次。
上位机和校验后,将ABSM置OFF。
伺服检测到ABSM为OFF后,将I/O线重新定义为原有功能后,将ABST转为OFF。整个ABS数据传送完成。
注:以上信号线的ON和OFF均是指这些I/O线的光耦ON(即低电平为1)。
每次SERVO-ON置ON后都必须执行上述的传送动作,否则出现AL.E5。

网友A:
这个是J3的说明,你可以根据J2需要设置的参数稍微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