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死机问题

楼主(2010-07-06):
用组态王6.53版本做的工程,运行状态下老是出现死机的现象,整个电脑处于瘫痪或是黑屏。和下位机ncs4000设备是连着运行的,电脑操作系统重装过也有这种现象。发现和死循环引起的死机现象不同(死循环的现象:组态王死机,电脑还可以用。现在是整个电脑都死),这到底会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
看是不是组态王跟设备通讯不畅所致!

当前国产组态软件的一大弱项,通讯太耗系统资源!

网友B:
哈哈,不要这么一针见血嘛

楼主:
对:中国工控网-饶歌 关于

看是不是组态王跟设备通讯不畅所致!

当前国产组态软件的一大弱项,通讯太耗系统资源!

内容的回复:

麻烦能介绍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A:
组态王现在同时连几个设备?如果连的设备较多系统就快不起来。

重点检查哪些通过RS232或RS485进行连接的设备是否存在通讯故障!

楼主:
对:中国工控网-饶歌 关于

组态王现在同时连几个设备?如果连的设备较多系统就快不起来。

重点检查哪些通过RS232或RS485进行连接的设备是否存在通讯故障!

内容的回复:现在还没连设备,只是组态王和opc连,可以通讯但是有死机的现象。

网友A:
这么去做:

工控机如果不运行组态王没事是吧?

组态王开起来是一开就那样还是等一段时间才那样?

工控机运行一个演示工程,看结果是怎样的?

把你现在运行的程序备份一下,然后把所有通讯都删了运行一下看如何?

网友A:
照上面说的回答和测试能找到病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照上面说的回答和测试能找到病根!

组态王自带演示工程没有电脑死机的现象,运行自己的工程过几个小时就会有电脑死机和黑屏的现象,把所以通讯全删了没有发现死机。另,把通讯时间改小,目前也没发现。

网友A:
看来问题还是处在通讯设置或工程的脚本上面!

再观察通讯时间改长后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楼主:
现在发现:再运行了6个小时后,通讯时间改小的那台机器往下位机写的速度很慢,通常几分钟后写下去。只读的变量可以很快采集到。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原来组态软件对电脑的系统也是有要求,将系统换成专业版,重新调试工程,就没出现过死机现象。有病毒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C:
路过,经过。 看来饶歌蛮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