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iew触摸屏 MT510TV4CN的编程线是不是232的线?

楼主(2010-07-06):
我用的是Eview触摸屏 型号:MT510TV4CN,请问编程线是不是232,如果不是编程线如何制作。

网友A:
通信端口 COM0: PC RS232 & PLC RS485/422 COM1: PLC RS232
打印端口 标准并行打印口(支持EPSON ESC/PII、HP PCL打印协议

COM0口与计算机连为RS232,与PLC连为RS485/422 ;

COM1口只能与PLC连,为RS232 。

一般RS232接线就是2、3、5针接法,根据不同的PLC去制作了。

网友B:
是232的

可以自己做

塑封的也有

www.ytleader.cn

网友C:
HMI端7、8、5分别连PC端的2、3、5,请注意做线。

网友D:
HMI端7、8、5分别连PC端的2、3、5  请注意做线。 这才是正确的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