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变频器常见故障及故障解除方法

楼主(2010-07-06):
以瑞士WIFAG OF370 GTD印刷机(使用AMK变频器)为例来说明。
1.拉纸辊电机的转速时快时慢
现象:在穿纸过程中某拉纸辊电机的转速时快时慢,而其他电机的转速正常。
分析:AMK变频器由电源模块、控制模块和数字逆变模块3种模块组成。控制模块通过现场总线接收各种指令信息,再经过运算把结果送到数字逆变模块,由数字逆变模块根据运算结果控制其内部的晶闸管电路,从而改变控制电机的电流频率,使电机得到所需的转速。根据以上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可以推测此故障的成因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控制模块运算出错,数字逆变模块故障,电机编码器故障以致反馈的速度出错。
排除:根据先容易后复杂的原则,先更换控制模块上的SERCOS卡,故障依旧,再更换数字逆变模块,故障排除。
2.折报机电机转速异常
现象:点车时裁报滚筒快速转动一下,然后停了下来,并且电脑报“超速”故障。
分析:根据以上现象可以判断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转轴上,电机转动时编码器将电机的实时转速反馈给变频器,再由变频器根据设定值调整电机的转速。在上述故障中,由于编码器故障而使反馈给变频器的电机转速值出现了错误,从而导致了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了错误的控制。
排除:更换电机的编码器,故障排除。
3.变频器报“converter error”错
现象:在印刷过程中某个变频器突然报“converter error”,并且所有的电机都停了下来。
分析:此类故障的原因一般都出在变频器的控制模块或数字逆变模块上。
排除:首先检查变频器各模块的外观,并未发现损坏的痕迹,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再检查各模块的接线有没有松动,发现控制模块和数字逆变模块之间的数据线插头在控制模块一端有一点松动,重新压紧数据线插头后开机,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