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能IPC-PF系列回馈单元常见技术问题

楼主(2010-07-06):
用什么方法能准确测量电梯回馈单元的节电量
用电梯厂的效率测量系统可以测得准确结果。具体用户由于使用条件一直变化,很难准确测量。一般的,有回馈时,电表会反转或者转得很慢。但是,回馈多少与使用条件有关:电梯不平衡状态越严重,起动-停止越是平繁,节电越多。可以用对比法:两台同样的电梯,同样的载荷,同样的使用时间内,用电量的差异就是节电的多少。

为什么要用回馈单元
1.频繁制动又不允许安装电阻(防爆、人身安全等因素)、不允许有高热元件的情况下。
2.对环境温度要求高的场合。电阻制动会使环境温度变高,PF回馈制动能明显改变工作环境。
3.节电。频繁制动会产生大量能耗,能量要麽存储,要麽回送,PF回馈制动单元就是把再生电能回送到电网。

连续使用率
PF-1S设计是给磕头机和离心机使用。满足这类机械的95%以上使用场合。连续回馈的场合,建议不要使用PF-1S。

适用于哪些机械配套
磕头机,离心机,脱水机,制药机械,纺织、化纤拉丝机,车床。

使用回馈制动单元的必要场合
有再生发电的场合。

回馈制动单元的最大匹配功率,能否并联使用
按PF-1S 的使用说明匹配。可以并联使用。

660V变频器能选配回馈制动单元吗
可以选用660V电压等级的回馈单元。

回馈单元是采用IGBT还是可控硅
使用IGBT。

回馈的电流会不会污染电网
回馈单元采用正弦脉宽PWM调制,且有LC滤波,满足国家回馈标准。

回馈装置不工作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检查所选回馈装置与现场工作电压是否匹配;
检查参数P003设置与外部端子DI1接线是否正常。

制动时变频器过压保护
检查所选回馈装置容量是否足够;
检查回馈装置的动作电压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回馈装置过热保护
所选回馈装置容量太小,请重新核算所选;
回馈装置安装场所通风不好,导致工作时产生的热量无法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