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能IPC-MD系列变频器常见问题

楼主(2010-07-06):
频率输出范围
频率输出范围:20Hz~60Hz 。对应于原来冲次的 40% ~ 120% 。超出这个范围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

调速范围
调速范围:以原来的转速为100%计算,调速范围为40%~120%。一般地,调速范围可以方便地设定为0~200%,但是过高和过低的设定会损坏抽油设备。40%~120%满足了生产需要,又保证了设备安全。

冲次最高能调到多少次
冲次最高能调到额定冲次的120%,如果调得更快,会损坏抽油机的机械部件。因此限定最高限为120%。

怎样测量和了解回收电能有多少
可以用普通电表来监视电能的回收,可以看到电表有反转的过程,表示设备有发电状态。

是否有电压、电流、频率等的显示
最新的IPC-MD系列机型有完善的电压、电流、频率、冲次等工作指示。

有适配660V电压等级的一体机吗
660V是一个标准电压等级,从15kW到75kW 全系列,都有标准产品。

上、下冲次的速度可否通过两个电位器来分别控制
上、下冲次通过两个电位器来设定,不用修改变频器指令,使用简单。

没有模拟信号端子可引出的话,怎样实现工变频转换
抽油机变频器设计的可靠性,远远高于国产的接触器。使用工频切换装置以后,整个系统可靠性下降。如果要使用切换,建议使用手动开关,或者监视电机电流。电流为0,并持续30分钟以上,可以认为变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