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能矢量型变频器在沙锯上的应用

楼主(2010-07-06):
一 引言
沙锯在石材行业应用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石材加工企业,都需要沙锯,具有加工速度快,产品质量高的优点。在沙锯的运行中有三大问题是用户一直致力解决的:
(1). 如何提高大板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损耗。
(2). 如何节约高额的电费开支 。
(3). 如何延长沙锯的使用寿命(检修周期)。
原沙锯电控系统存在的问题:
(1). 由于目前设备的不完善性,设备速度无法调节,不能达到最好的生产效率。
(2). 沙锯电动机采用星/三角起动方式,切换时起动电流大,对设备和电网的冲击大。
(3).设备速度不可平滑调节,加工工艺不能根据材料进行调整
二 沙锯变频系统设计和工作原理
我公司采用WIN-VC系列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对沙锯进行改造。通过调节电机运转速度,使沙锯在启动时低速启动,不会出现电流冲击,保护设备。正常运转时高速运转,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即将结束时低速运转,降低拉板机率。停止或者紧急停止时采用刹车系统,缩短停止时间。使沙锯在不同的工作状态时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 沙锯变频系统的解决方案与效果
解决方案:
(1). 调速:在不改变原设备的操控方法之上,增加调速功能,启动时按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连续启动几次。
(2). 安全:电网;内网浪涌电压大幅度下降,浪涌电流明显减少。外网;良好的末端工况最大程度地减轻外网负载。
(3). 降耗:降低原材料损耗,降低设备磨损。
(4). 节能:节约能源,减少电能消耗。

效果:
(1) 设备原有操作系统与安全防护不变,使用变频调速。实现根据材料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方法进行加工切割,提高大板质量和生产效率:切料开始时,将速度调低。等锯齿完全切进石头时,再加速运行。这样不容易出现跑刀,石板上不会出现波浪纹。切到最后十厘米的时候,将速度调低,不易拉板。切烂料或者石头有裂缝时,将速度调低,同时调低下刀速度,速度慢了可以减小冲击,石头不易碎不易拉板降低损耗:切烂料或者石头有裂缝时,将速度调低,同时调低下刀速度,速度慢了可以减小冲击,石头不易碎不易拉板。。可助石材加工企业在技术上实现拥有自己独特的加工工艺。
(2) 通过变频器来消化锯板机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瞬时浪涌电压与浪涌电流,与不装变频器相比:设备启动/切换、曲轴往复时内网浪涌和瞬变更少,其它设备颤动几乎近无。直接减轻外网负载,保护用电安全利国利民。
(3) 使变频调速改善后的工艺能最大化减少原材料损耗,提高产出率成本降低,提高竞争力。消除设备硬启硬停,减轻传动、运动部件磨损,速度线性调节,让润滑系统与传动、运动部件同步热身投入。从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少大修次数,搞高设备使用率。
(4) 减少电能消耗,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提倡的节约型社会;节约电费开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赢利。
(5) 维护简单:本机采用防尘防腐蚀设计,无须进行特别保养。
四 沙锯变频调速改造应注意的问题
1,过电流问题:由于沙锯具有很大的惯量,因此在启动时电流比较大,所以在选型时应该将变频器选择比电机大一个规格。
2,过电压问题:由于该设备有电机通过皮带链接飞轮,然后通过曲轴链接锯片,飞轮在工作时产生再生电压,造成变频器过压保护现象。因此在设定参数是应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则不需要添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五 接线图以及相关参数

相关参数:
A1-00=2(中文显示)
A1-02=2(矢量控制)
C1-01=120(加速时间)
C1-02=120(减速时间)
C6-01=2(载波频率)
H1-03=10(UP指令)
H1-04=11(DOWN指令)
L2-04=0.1(电压复归时间)
L2-05=300(PUV检出电平)
L3-01=2(加速失速防止选择)
L3-04=2(减速失速防止选择)
L3-05=0(运行失速防止选择)
L5-01=10(故障复位次数)

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变频器在石材行业应用大有作为,是今后的技术发展方向,不仅是节能明显,更主要是调节性能好,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