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0-07-06):
如何将PLC发出的+24V脉冲转成负的呢?有图更好,求救啦

楼主:
高手帮下忙啦,谢谢了

楼主:
我等等等,终有一天大虾会来的

网友A:
是不是转成高电平为0V,低电平为-24V啊?

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楼主:
对:中国工控网-饶歌 关于

是不是转成高电平为0V,低电平为-24V啊?

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内容的回复:因为步进电机控制器公共端是5V,接收脉冲和方向的两个端子是不是该转成负的?谢谢啦

网友A:
脉冲输出有两种电位:24V和5V!

一般PLC输出两种都能实现,差别就是接线方式不同!

网友A:
电机控制我没做过,但看你描述你很可能前面想的方法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机控制我没做过,但看你描述你很可能前面想的方法错了!

其实我还是在上课,老师不肯讲,什么烂培训中心,就是星科研,大家别上当,刚学西门子S7-200不久,那个老师说S7-200出来的信号不能直接接进去,要利用光偶转成负的。。就是不肯细讲,唉。。。。

网友B:
步过电机有自己的控制器,和电源。PLC是用做控制的,我不知道你是用的哪种PLC。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步进电机的电源上有你要的电压。不是用PLC上的电源,这样功率也不够呀。

网友B:
步过电机驱动器呀

网友A:
呵呵,原来是这样,同情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