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气设备选型原则及安装要求

楼主(2010-07-06):
安全可靠性原则:设备的类、级、组别应与使用的爆炸性环境相适应。
经济性原则:设备选型不必高选。对于同等级别的产品应考虑价格、寿命、可靠性、运行费用、耗能、备件的可获得性等因素。
环境适应性原则:在同等条件下,应选结构简单、重量轻的产品;必要时还应考虑系统运行要求,如连续的自动化系统应优先选用本质安全型产品。
附加要求:
0区场所只选用Exia产品,必要时可考虑双重防爆产品;
1区场所不宜选用壳体内经常会形成点燃源的设备和高压设备;
1区场所不宜用温升不稳定的设备,必须时应选Exd/Exp设备。
防爆型式和区域的关系
防爆电气设备的选择
在选择防爆电气设备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设备使用场所的危险介质及其所处的区域。然后,依次确定设备的防爆型式、类别、级别和温度组别。
依据区域选择防爆型式
0区:Exia
1区:Exia/ib,Exd,Exp,Exq,Exo,Exe,Exm
2区:Exn和适用于1区的设备
依据存在危险气体所属的类别与级别选择设备的类别与级别。
查GB3836.1附表 假如介质属于IIA,选IIA、IIB或IIC类设备;
假如介质属于IIB,选IIB或IIC类设备;
假如介质属于IIC,选IIC类设备。

防爆电气设备的选择(续)
依据危险气体温度组别确定设备温度组别。查GB3836.1附表。

特别注意:a)涉及多种爆炸性危险气体时,应按较高的等级选用电气设
备。如对于同时存在氢气(IIC,T1)和乙醛(IIA,T4)的爆炸危险
场所,至少应选择IIC,T4的电气设备。
b)对于爆炸性粉尘环境设备的选择方法与气体环境设备选型
原则相同。
c)严禁将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用于粉尘环境。
d)可能产生的主要问题有:温升、外壳防护等级。
防爆电气设备的采购验收
采购设备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安装质量和工程项目的总体防爆安全技术水平。为了确保建设项目安全运行,有必要从源头上把好防爆电气设备采购验收关。
实施采购设备的验收应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a)核查防爆合格证书的有效性和产品适用性
b)核对产品铭牌信息与证书的一致性
c)依据防爆标准和设备的外观特征和部分可观察到的结构特征,判断是否满足防爆要求
d)设备连接界面(必要的附件、配件)是否齐全
注意:1)该项工作通常邀请或直接委托专业检查机构实施验收工作,也可由具备一定防爆专业技术的企业设备管理技术人员独立进行。
2)常见问题:无证或证书失效,错误选型,使用条件不符合,缺少附件等。
防爆电气设备安装-基本要求
电气设备的配电
进入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源应采用3相5线制,即零线和地线分开;
如果是3相4线制,则应在安全场所首先转化为3相5线制;
保护地线的接地电阻应满足有关标准要求。
电气设备的接地
处于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外壳应与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电气设备的内接地端子应与电缆中专门配置的地线相连;
如果设备是安装在接地的金属构架上,或者设备采用接地良好的导管布线方式安装,则可视作已有外接地;
不能用输送可燃气体或液体的管道作为接地线。
其他要求
电气设备的供电应设置适当的保护装置,以避免设备因过载、短路、断路或接地故障产生有害影响。例如,增安型鼠笼电动机应配置反时限保护装置。
防爆电气系统的配线要求
0区:只允许敷设本质安全电缆系统,并应考虑浪涌保护和防雷措施。
1区和2区:可采用电缆配线系统,也可采用电线管配线系统。
电缆配线系统
a)对于固定式设备允许使用塑料护套、橡胶护套或矿物绝缘护套电缆;
b)对于移动式设备必须使用重型(加厚)橡胶护套电缆,导线面积最小1mm2。
电线管(保护)配线系统-必须防止直接将电线管用作压紧螺母
a)电线管中允许使用绝缘单芯电缆或多芯电缆;
b)电线管中电缆的总面积(含绝缘层)应不超过电线管截面积的40%;
c)电线管进入或离开爆炸危险区域交界的地方必须按要求配置密封附件,并作堵封处理。
注意:采用地沟或桥架敷设的电缆或电线管应靠近危险侧较低的一侧或远离释放源。即当危险介质比重比空气重时,电气布线应在上侧,否则应在下侧。
常用防爆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
(1)隔爆型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
隔爆面应涂防锈油,不允许涂油漆或胶;
隔爆型电气设备电缆引入装置的橡胶密封圈的内径应与引入电缆外径相适应,并用原配压紧螺母或压盘充分压紧,不能直接用钢管或挠线管压紧密封圈;
冗余电缆引入口应用符合标准规定的盲垫进行堵封;
隔爆面紧固件应设弹簧垫圈,并充分拧紧;
用于外部导线或电缆接线的接线盒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满足标准规定要求;
特别注意北美进口的防爆电气设备电缆引入口的处理。
常用防爆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续)
(2)增安型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
增安型电气设备引入电缆或导线应与连接件可靠连接,并满足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
电缆引入装置内的橡胶密封圈应用压紧螺母或压盘充分压紧;
冗余电缆引入口应用符合标准规定的盲垫进行堵封;
增安型电动机应配备过载反时限保护装置,保证电动机堵转时在电动机铭牌规定的时间内断开电源;
完成安装后的增安型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应满足IP54要求。
常用防爆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续)
(3)本安型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
没有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关联电气设备必须安装在安全场所;
关联电气设备的供电电源不应超过铭牌规定的最高允许电压;
关联电气设备与本安电气设备间连接电缆的分布电容和电感应满足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关联电气设备应按规定要求接地(如齐纳安全栅接地应设两根接地线,且接地电阻应小于1欧姆);
本安电路的电缆应与其他电路分开走线;
连接电缆或导线的截面应满足规定要求,并满足500V绝缘要求;
不同本安回路的连接电缆或导线应采取屏蔽措施,屏蔽层应在安全场所接地。
常用防爆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续)
(4)浇封型电气设备的安装要求
浇封型电气设备的供电电源的配置应满足说明书的规定要求,电源的预期断路电流应满足产品铭牌的规定要求;

产品的使用应遵守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其他相关要求(如对于环境温度、湿度、介质、阳光照射等的限制条件);

浇封型电气设备连接电缆的延伸必须采用防爆接线盒过渡连接;

查看产品型号末尾有无“X”,如有则说明有特殊使用说明,应严格按说明书的要求使用。

防爆电气设备常见安装问题
接线盒不装压紧密封圈、平垫和压紧螺母,直接用电线管旋入(电缆引入处的螺纹一般为直螺纹,而旋入的电线管螺纹为带锥度的管螺纹,两者不配合。对于Exd产品达不到隔爆要求,对于Exe产品通常达不到IP54的外壳防护等级);
进口电气设备未经国内认证,且安装不符合中国国家安装规范要求;
一个电缆引入口穿多根电缆或电缆和导线的混合,或电缆护套外径尺寸与密封圈不匹配(不满足±1mm要求);
冗余电缆引入口没有按规定使用金属堵板封堵,有的密封圈堵板和平垫圈的相对位置不对;
户外用电气设备不满足IP54的基本(环境适应性)要求,设备进水现象严重;
接线盒内部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不满足产品规定的使用要求,有的丢弃原配的接线端子,直接采用绞接;
危险区域内电源的中性线N和地线PE没有严格分开;
不同区域界面没有有效隔离;
防爆电气设备常见安装问题(续)
本安与非本安电路没有分开走线;现场设备采用了本安设备,但控制室没有配安全栅;组成系统的设备不满足参数匹配要求(未经回路安全评定);安全栅布置不能满足本安与非本安电路分开走线的要求;不合理的设计:隔爆型仪表,控制室一侧配安全栅;
不带电的金属裸露导体(如电缆布线的电气设备外壳

网友A:
谢谢。我正在设计一个防爆要求的工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