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ME 6.0下载90-30PLC的程序为何与PLC里的程序不符合

楼主(2010-07-06):
RT 我直接从PLC里下下来的,下了几次,程序都是不符合,不能监控梯形图,原程序是用2.03编的,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好像是原转换一下,下载就可以了。2.03是versapro

网友B(2010-08-12):
你是从PLC中上传的程序吧。

PLC中如果有C块,就肯定不会匹配。

如果确认没有C块,不匹配也没事,因为参数表是不能上传的。你再把上传来的程序重新下载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