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06):
着个程序能否通讯,PLC是FX2N变频器是E700

LD M8002

MOV H0C96 D8120

LD M8000

RS D150 K12 D170 K10

OUT M8161

MOV  H5 D150

MOV  H30 D151

MOV  H31 D152

MOV  H31 D155

MOV H45 D153

MOV H44 D154

ASCI D520 D156 K4

CCD D151 D168 K9

ASCI D168 D160 K2

SET M8122

通讯部分就这些,用的是三菱专有协议,P79=1,P117=1,P118=192,P119=10,P120=2,

我用485BD接线后,模块上亮红灯是否是正常现象或者是接线错误?接线如下:

PLC ——变频器

RDA——SDA

RDB——SDB

SDA——RDA

SDB——RDB

网友A:
E700应该是三菱的变频器吧,有专门的指令读写

网友B:
和校验程序写错啦,你再查查看

网友C:
有转用指令读写,没有必要用RS串行数据传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