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MT500M的屏中直接显示三菱PLC的内部时钟

楼主(2010-07-06):
我刚学威纶屏编程,想要让屏显示PLC的内部时钟,但我怎么才能将秒D8013分D8014等传到屏对应的LW9010、LW9011等中呢?望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应该不难吧,怎么就没人解答下呢,郁闷!

网友A:
直接显示就行了 还传什么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0-08-19):
实际上就是传送,显示的问题

多看看说明书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2010-09-29):
我也不懂 只说不难,就没人给答案吗?

楼主:
失望,在堂堂工控网都找不到答案,是高手就出来冒个泡啊!

网友A:
显示D8013 BCD格式

LW9010等等

自己这么多天怎么也应该搞出来了

够晕的

网友D(2010-10-31):
此问题有没有人知道呀!有也想知道呀!!是高手就出来讲讲呀!

网友E:
eview mt500好像有个功能键是当地时间显示,没必要还要读取plc里的时间吧!

网友D:
是有一个内部时钟,是RW60000,但我想知道怎样显示PLC的内部时钟!

网友F:
直接显示就行了 还传什么

网友G(2011-04-13):
维修各类PLC,触摸屏,出售维修配件,需要请联系qq:90316 3255

技术支持需要联系(威伦触摸屏解MI6000(8000)系列

网友H(2011-08-15):
太简单了,将秒D8013分D8014在宏指令中写入LW9011中即可

网友I:
使用元件——数据传输:属性地址模式:word,来源地址SD8013,字数2,目标地址:LW9010,时间间隔自定。

网友J:
直接使用数据传输,我以前做西门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可以的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