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07):
我们公司有一些老设备,用的是西门子LOGO,应该只能用源型,可是设备上的接近开关都是NPN的,后来发现,不接近的时候能感应到正电位,接近的时候消失,这样用是不是不太合理呀?我们工程师说接近开关是带上拉电阻的。

网友A: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上下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上拉电阻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   就是从电源高电平引出的电阻接到输出   1,如果电平用OC(集电极开路,TTL)或OD(漏极开路,CMOS)输出,那么不用上拉电阻是不能工作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管子没有电源就不能输出高电平了。   2,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输出的电平就会降低(电路中已经有了一个上拉电阻,但是电阻太大,压降太高),就可以用上拉电阻提供电流分量, 把电平“拉高”。(就是并一个电阻在IC内部的上拉电阻上, 让它的压降小一点)。当然管子按需要该工作在线性范围的上拉电阻不能太小。当然也会用这个方式来实现门电路电平的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上拉电阻太大会引起输出电平的延迟。(RC延时)   一般CMOS门电路输出不能给它悬空,都是接上拉电阻设定成高电平。   下拉电阻:和上拉电阻的原理差不多, 只是拉到GND去而已。 那样电平就会被拉低。 下拉电阻一般用于设定低电平或者是阻抗匹配(抗回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一般作单键触发使用时,如果IC本身没有内接电阻,为了使单键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必须在IC外部另接一电阻。   数字电路有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状态,有些应用场合不希望出现高阻状态,可以通过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方式使处于稳定状态,具体视设计要求而定!   一般说的是I/O端口,有的可以设置,有的不可以设置,有的是内置,有的是需要外接,I/O端口的输出类似与一个三极管的C,当C接通过一个电阻和电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成为上C拉电阻,也就是说,该端口正常时为高电平;C通过一个电阻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该电阻称为下拉电阻。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