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通过流量信号控制变频器形成恒压供水方案?

楼主(2010-07-07):
请教能否通过流量信号控制变频器形成恒压供水方案?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是可以的。

网友B:
通过流量信号控制变频器能形成恒压供水吗?稳流 = 恒压 ?

网友C:
恒压供水,当然要以压力为控制信号!!!

网友B:
所以我觉得楼主的方案是不可行!

网友C:
1、恒压供水,当然要以压力为控制信号;

2、恒压供水,不能以流量为控制信号;

3、虽然流量大小可以改变压力,但是以流量为控制信号时,可以实现“所需必所供”,但无法实现在“指定压力”下的“所需必所供”

网友B:
可能楼主的理解是在不变的管径里单位时间里流过的介质稳定也就意味着压力相对稳定!

从这个方面想勉强能用,但缺点和隐患在哪呢?

流量信号波动较大,损伤变频器!

发生憋压和泄漏容易烧电机!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我们刚接管的废水外排在利用,用了三台变频器搞了个开环控制,需方不用水了把阀门关闭直接造成母管压力增大,把管路都给挤破,到现场看了一下,马上安装压力检测装置不容易,在母管上有一台电磁流量计,所以才出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