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PLC加密

楼主(2010-07-07):
各位大哥!信捷xc3PLC加密了!不知道密码!可以重新写程序覆盖原来的加密程序吗?

网友A:
当然可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祈祷下原来编程的工程师没设下载保护密码。。。。

网友C(2010-08-22):
出厂初始化,重新输入程序就行了

网友D:
信捷下载:    设定密码   锁定下载   ——上传需要密码    可重新下载覆盖                  设定  高级密码——上传  下载  都需要密码    (请慎用)                保密下载——有密码你也传不上来    但是可以下载覆盖

网友E(2012-01-05):
信捷软件在哪里有,密码怎样解

网友F:
顶4楼,

信捷下载:    设定密码   锁定下载   ——上传需要密码    可重新下载覆盖                  设定  高级密码——上传  下载  都需要密码    (请慎用)                保密下载——有密码你也传不上来    但是可以下载覆盖

 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