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网友关于PLSY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引用<winter938 >的内容:

 “在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OFF时正在输出的脉冲串又是以什么状态结束的?”

-------------------------------------------------

     <Wanggq>回复:

  在不同系列的PLC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

  在FX2n上,当“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OFF时,正在输出的脉冲串嘎然而止!并不保证其正在输出中的一个脉冲达到标准脉宽。

  在FX1s或FX1n上,脉冲的输出,是一份一份的进行的。当“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出现OFF(准确的说,是驱动条件的“下降沿”)时,正在输出中的“方波”(这里我用“方波”的概念来替代“脉冲串”更加准确一些)必须保证正在执行的一份“方波”后面再追加一份“前瞻预备份”完整执行后才停止输出。倘若在“PLSY指令”执行前,对应的“脉冲输出禁止”位已经置为ON,则不须追加“前瞻预备份”,但也必须待正在执行中的一份“方波”完整执行后才能停止输出。

  相关链接: 《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

楼主:
  关于FX系列PLC上“PLSY指令”的“脉冲输出”的概念有两种:

  在FX2n及FX2nc系列上,“脉冲输出”指令所指“脉冲”的定义为:在短时间内突变,随后又迅速返回其初始值的物理量。(此乃定义1)

  在FX1s及FX1n系列上,“脉冲输出”指令所指“脉冲”实质是指“输出波形的一个周期”。它的定义是:输出波形周期性的从一点开始完成一个过程再回到这一点。我们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一个周波”。简称“周”。(此乃定义2)

楼主:
引用 < xitonghua  >网友的内容:

   “为什么给 x002一个上升沿脉冲时,y001会输出两次?”

------------------------------------------------------------

 < xitonghua >网友的意思是问:用X002的上升沿操作一次,PLSY指令的执行结果为什么既不是5个“脉冲”,也不是1个“脉冲”?而偏偏是两个“脉冲”(两个周波)。

  答案是:

  在FX1s或FX1n系列的PLC上,PLSY指令实际是靠“驱动条件的前沿”触发“脉冲输出硬件电路”启动来输出“脉冲”的。如果在触发前对应的“脉冲输出禁止”状态位--M8146或M8145还未置ON,则PLSY指令将赋予“脉冲输出中”标志位--M8148或M8147 之ON的时值为:“( 首份周波数+基本单位周波数) ×周期 ”。在<xitonghua >网友的这个例程中,“首份周波数”等于1 ;“基本单位周波数”也等于1 。所以才是每操作一次X002的上升沿,“脉冲输出”位--Y001就会输出两个“脉冲”(即两个周波)。

楼主:
  如果在“脉冲输出硬件电路”被触发前,对应的“脉冲输出禁止”状态位--M8146或M8145 已经置ON,则PLSY指令将赋予“脉冲输出中”标志位--M8148或M8147 之ON的时值中就没有“前瞻性预备部分”,仅为:“ 首份周波数×周期 ”。

楼主:
<接上一楼的内容>

  我们还是以 < PLSY    K1     K5     Y001 > 为例,接着讲该指令输出3、或4、或5个周波的情形:

  在对应的“脉冲输出禁止”位--M8146一直处于OFF状态下,如果我们设计一个让“驱动条件”在Y01输出方波之第2个周波的时间段里才由ON转为OFF,则M8148之ON的持续时值将“前瞻性”的延长到3个周波末,Y01将输出完整的3个周波;以此类推,当“驱动条件”在Y01输出方波之第4个周波的时间段里才由ON转为OFF,则M8148之ON的持续时值将延长到5个周波末,Y01将输出5个完整的周波。

  下面举例设计一个让“驱动条件”之ON持续到Y01输出方波之第2个周波的时间段里才OFF,

  使   < PLSY      K1      K5      Y01 >     输出3个完整周波的例程片断。

楼主:
  用这个波形时序图也正好形象准确的回答<winter938 >网友关于“在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OFF时正在输出的脉冲串又是以什么状态结束的?”的问题。(限于FX1s、FX1n 其M8146处于OFF状态)

  “驱动条件”的“下降沿”出现于正在输出进行中的情形:

楼主:
   “驱动条件”在PLSY指令的执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的“缺口”!如果出现“缺口”则第2个“上升沿”将被视作“再次启动”从而无效。(前次驱动的脉冲输出指令的“脉冲输出中监视”--M8147或M8148处于OFF状态后必须经过1个以上的OFF运算。若在M8147或M8148OFF之前再次启动,将发生运算错误!)

楼主:
  关于<首份脉冲> ( 准确的讲是<首份周波> ) 的概念,我是用它来跟<基本单位周波>这一概念相区别的。

  我曾在《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主题下跟帖时贴出过<基本单位脉冲>(即<基本单位周波>)与PLSY指令的“源操作数1”所指定的频率的关系。我把它重新以表格的形式再贴出来:

<基本单位周波数>与脉冲输出命令的指定频率的关系

指定频率(Hz)

  基本单位周波数

1~1999

2000~3000

3001~4999

5000~8998

8999~16999

17000~32976

32977~65040

65041~100000

楼主:
  <首份周波数>是由PLSY指令的两个“源操作数”(即:“指定频率”和“周波总量”)共同来决定的。

  我先将一组实验数据列一个表格,让网友们自己思考一下其中的规律:

楼主:
<接楼上的内容>

  现在揭示这个表格所列举的一组数据的规律:

  第3列的数据减去第4列数据,其差都是“32”。这就是指定频率“ 32767 Hz ”所对应的“基本单位份”的周波数--32个周波。

  第3列的数据减去一个“基本单位份周波数”--“32”,其差为“首份周波数”,即第4列数据。

  当第2列数据--“指定周波总量”等于“基本单位周波数”的整数倍(如表格中染为红色的行所示数据)时,“首份周波数”等于“基本单位份周波数”

  当“指定周波总量”不等于“基本单位周波数”的整数倍时,“首份周波数”等于“基本单位份周波数”+“尾数”。(“指定周波总量”>“基本单位周波数”的情形。)

楼主:
 <接楼上的内容>

  这里“尾数”是指小于1个“基本单位周波数”的周波量。

  我们设“基本单位周波数”为  Q ,“尾数”为 m  (m <Q  ),则:“首份周波数”= Q + m

  在M8145 / M8146 先于(FNC57)脉冲指令之前置为ON 的情形下,若“指定周波总量”<2Q 时,一次“前沿触发”执行量为:全部“指定周波总量”;

  若“指定周波总量”= nQ  (n ≥ 2)时,一次“前沿触发”执行1个“基本单位周波数”Q ;

  若“指定周波总量”= nQ+m (n ≥ 2)时,一次“前沿触发”执行量为:1个“首份周波数”即:Q+m  如表格第4列数据所示。

楼主:
  在“脉冲输出禁止”无效(M8145 / M8146为:OFF)的前提下,若(FNC57)脉冲指令在执行一份输出周波(且其驱动条件的“下降沿”还没有出现)时就已经前瞻性的预备了下一份“基本单位周波”(在指定周波总量范围内,如果还有下一个“基本单位份”的话)。

  若“指定周波总量”<2Q 时,一次“前沿触发”执行量为:全部“指定周波总量”;

  若“指定周波总量”= nQ  (n ≥ 2)时,一次“前沿触发”执行2个“基本单位周波”--2Q;

  若“指定周波总量”= nQ+m (n ≥ 2)时,一次“前沿触发”执行量为:“首份周波数”加“基本单位周波数”即:Q+m+Q =2Q+m 如表格第3列数据所示。

网友A:
很想知道王先生是用什么方法和设备测试出来这些数据的,仅凭FX1S的PLC本身能完成吗?相信这个疑问解答出来又会教给网友很多实际应用有益的知识,很是期盼!

楼主:
引用<winter938> 的内容:

  “很想知道王先生是用什么方法和设备测试出来这些数据的,仅凭FX1S的PLC本身能完成吗?”

  <Wanggq>回复:

  我所用的测试设备就是仅仅一块FX1s的PLC和一台电脑搭配。测试方法就是根据需要测试的内容,巧妙的设计一些程序片断,把与需要测试的内容相关的“元件”安排在片断里便于记录和监视相关的状态和数据。

楼主:
   掌握了第9楼、第10楼所揭示的规律,我们就可以不必每组数据都要经过实际测试,直接就能运用这些规律,在PLC允许的数据范围内任意地写出第8楼所示表格中没有出现过的各个相关数据:

   我们现在可以给“尾数- m”下一个更加确切的定义:

  S2被Q除,所得到的“余数”就是 m 。

  因此,m 的最小取值为:0 , m 的最大取值为:Q-1

网友A:
如果频率高得以上规律输出的脉冲在不到一个扫描周期就输出完成,但此时边沿检测尚未完成PLC会怎样处理呢?是就这样处理并立即置位M147/8还是输出PLSY指令的脉冲数并立即置位M8147/8?比如PLSY   K32767  K300  Y001在扫描周期10毫秒的程序中边沿驱动该指令时输出多少个脉冲?(300/32=9.....12           首份32+12=44

基本份32*7=224      前瞻预备份32       按以上规律可能输出44或76个脉冲,我的这个理解对吗?是否PLC会输出300个脉冲并立即置位M8148?)

网友B:
楼主请问您plsy指令我在三菱fx1s软件仿真中为啥会出现指令不支持的情况呢?

网友B:
我把您前几年发的帖子 (手把手教您写“让PLC唱歌”的程序)中的程序在软件中写一遍后.用仿真软件仿真时出现plsy指令不支持的情况?能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关于对<王林海>网友所提“问题”的回复,请参阅《回复 <王林海 >网友关于PLSY指令的问题 》。

楼主:
  由于抽时间去整理<王林海>网友贴出来显示不清楚的图片信息,耽搁了回复<winter938 >在第15楼提的问题。

  引用<winter938 >网友的内容:

  “ 如果频率高得以上规律输出的脉冲在不到一个扫描周期就输出完成,但此时边沿检测尚未完成PLC会怎样处理呢?

 是就这样处理并立即置位M8147/8还是输出PLSY指令的脉冲数并立即置位M8147/8?

         比如    PLSY     K32767    K300  Y001

   在扫描周期10毫秒的程序中边沿驱动该指令时输出多少个脉冲?

( 300/32=9.....12   首份   32 + 12 = 44   基本份 32 * 7 = 224       前瞻预备份   32

     按以上规律可能输出44或76个脉冲,我的这个理解对吗?是否PLC会输出300个脉冲并立即置位M8148 ? ) ”

-----------------------------------------------

  <Wanggq>回复:

       例程片断:   PLSY   K32767   K300  Y001

  “驱动条件”的“上升沿”在程序运行中的有效时间是1个扫描周期,若考虑到程序较长,譬如扫描周期为10毫秒,则这个驱动条件的“上升沿脉冲”的“后沿”将在从触发“脉冲输出硬件电路”的时刻算起经10毫秒时值之后才会出现。这相当于“驱动条件”持续驱动该“PLSY指令”10个毫秒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脉冲输出硬件电路”早已将S2所指定的周波总量全部输出!

   所以,正确答案是:在扫描周期为10毫秒的程序中,边沿驱动该指令时,每触发一次就输出300个脉冲。

网友C:
我想问PLC在什么时候装载前瞻的脉冲。比如说第n次的前瞻。

楼主:
引用<芳季> 的内容:

  “  我想问PLC在什么时候装载前瞻的脉冲。比如说第 n 次的前瞻。”

  <Wanggq> 回复:

  在M8145 / 6 为OFF的前提下,若“脉冲输出硬件电路”的工作进行到第“n-1”份周波的时刻“驱动条件的下降沿”还没有被程序扫描到,则:立即追加第 n 份周波的预备份额到 M8147 / 8 之ON 时值中(当然是预先于第 n 份周波的执行周期),当“脉冲输出硬件电路”的工作进行到第 n 份周波的时刻又立即追加第“n+1”份周波的预备份(如果S2所指定的周波总量中有第“n+1”份的话)。

  关于这个问题,好像在《关于plsy指令的问题》主题下第26个回帖中我做过类似的回复:

“ 如果“执行条件”(X02)在Y01输出第2个脉冲(包括脉冲前的空隔)时才由ON转为OFF,则M8148之ON的持续时间将“前瞻性”的延长到3个脉冲周期,Y01将输出3个脉冲;以此类推,当“执行条件”(X02)在Y01输出第4个脉冲(包括脉冲前的空隔)时才由ON转为OFF,则M8148之ON的持续时间将延长到5个脉冲周期,Y01将输出5个脉冲。 ”

    (当时是针对“ LDP     X02  PLSY      K1      K5      Y001 ”这个片断来讲的)

楼主:
  关于“时刻”的“归属”很容易产生歧义。譬如:今天凌晨,时钟的时针、分针、秒针正好走到“12点”标准位置,这一时刻,既是今天(19  号)的“零点”,又是昨日(18 号)的“24点”。所以,这一“时刻”既可以归属于7月19日,又可以归属于7月18日!

  为了规避“歧义”,同时也是考虑到规避PLC的时钟误差,我们在实验中计算时可以考虑在“时刻”的概念上加一个很小的时间长度来区分“时刻”的归属。

  譬如:第 n 份周波与第 n+1 份周波的分界点(时刻),把这一时刻前0.1mS的时刻粗略的当作第 n 份周波未,而归属于第 n 份周波时值内;把 第 n 份周波与第 n+1 份周波的分界点(时刻)后0.1mS的时刻粗略的当作第n+1份周波始,而归属于第n+1份周波时值内。

楼主:
  “驱动条件”的“前沿”出现时“禁止位”M8145 / 6 为 OFF 的前提下,“PLSY指令”被触发一次,该指令控制的“脉冲输出硬件电路”就会输出两份周波:“首份Q+m”+“预备份Q”。其中“预备份”是在“脉冲输出硬件电路”刚启动执行“首份”的时刻就前瞻性的做好了下一份的预备。

楼主:
  在“脉冲输出硬件电路”被启动之后,即便是“禁止位”M8145 / 6 又翻转为ON,也不可能让已经赋给

M8147 / 8  ON时值中“预备份”的份额撤销!照样还是要完整的输出“Q+m+Q”个周波!

楼主:
  如果“禁止位”M8145 / 6 先于“驱动条件”之前就已经置位为ON 。但这并不能禁止“脉冲输出硬件电路”被触发,它只能禁止除“首份Q+m”之外的所有后续脉冲。所以,在这种情形下,“PLSY 指令”赋给M8147 / 8 的时值中就没有“预备份”的份额,仅有一个“首份时值”。

楼主:
  在M8145 / 6 为OFF的前提下,若“脉冲输出硬件电路”的工作进行到第“n-1”份周波的时刻“驱动条件的下降沿”还没有被程序扫描到,则:立即追加第 n 份周波的预备份额到 M8147 / 8 之ON 时值中(当然是预先于第 n 份周波的执行周期),如果“驱动条件的下降沿”还未到来,当“脉冲输出硬件电路”的工作进行到第 n 份周波的时刻又立即追加第“n+1”份周波的预备份(如果S2所指定的周波总量中有第“n+1”份的话)。

  染为红色的数字序号所在“时刻”为载入对应“追加份额”的时刻。黑色数字序号为对应“追加份额”的编号。

  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个例子所指定的时间里,程序片断中“PLSY 指令”只做了1次(驱动条件上升沿出现时的)运算!其运算结果为:启动“脉冲输出硬件电路”;赋给M8148两份周波(“首份”+“预备份”)所需时值;记下本指令输出周波总量所对应的“周波总份数 n ”。而“脉冲输出硬件电路”在运行过程中对M8148所做的 7 次“追加”“基本单位份周波”所需时值,都是“硬件电路”独立于扫描周期之外自行完成的,并没有接受“PLSY 指令”的信息。在下一个扫描周期(驱动条件下降沿的到来时)“PLSY指令”再做“OFF”运算时,“硬件电路”早已于上一周期内完整的把 9 份周波(300个周波)都输出去了!因为指定周波总量输出完成时“PLSY指令”没有再运算,所以“完成标志”M8029没有动作(没有ON),到第2个周期“PLSY指令”再运算时,驱动条件又OFF了,仍然也不能让M8029发生动作。

网友A:
多谢王先生的说明,我大致明白了,你的图片做得很好,辛苦了!

网友C:
开始 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A:
编程手册没有的好东西,再顶一顶,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D:
现在感觉听起来越来越复杂了??

楼主:
  感谢<winter938>网友以公平的目光看待人和事!

楼主:
  引用<莫子辰> 的内容:

     “现在感觉听起来越来越复杂了?? ”

  回复:

  如果有看不明白本人对FX1s系列PLC中“脉冲输出指令”相关问题的解答的网友,就请从提出这个问题的帖子看起。

  请点击《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从头开始了解。

  一样的解释,有的人一点就“通”!有的人要“通”却难上难!

  下面引用《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一帖下第44楼的一个回帖:

  “解释很清晰,学习中!”

网友E(2010-08-30):
刚接触plc,新手学习中,谢谢!

网友F:
连续看了王先生的几个帖子,感觉受教颇多啊,真的是无私的解答。

网友G(2011-03-21):
请问能不能举出一个完整的程序让我看看啊!有好多不清楚的地方!谢谢!

网友H(2013-01-23):
太详细了,专业,敬业。

网友I(2013-11-26):
敬业    无私奉献   难得的好人  圈内这样的人越多  相信国家技术进步会更快  感谢楼主及相关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