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变频器在厂里干扰问题的方法

楼主(2010-07-07):
电路耦合引起的干扰解决办法:

plc和监控设备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

感应耦合引起的干扰解决办法:

控制电路采用屏蔽线,当控制线和变频器相接时,屏蔽层可不用接地,而只需将其中一端接至变频器信号公共端即可,注意屏蔽层不论接公共端还是接地,只能在一端进行,且不可两端都接。

合理布线:1.原理原则--控制线尽量远离输入输出线。

2.不平行原则--控制线在空间上应尽量和输入输出线交叉,最好是垂

直交叉,而不要平行。

3.相绞原则--两根控制线相邻是可以相绞。

电磁辐射引起的干扰解决办法:

1.接入电抗器

2.正确接地--接地线尽量靠近变频器,原理电源线,变频器所用的接地线必须

与其他设备接地线分开接地,绝对避免把所有设备接地线连在一起后再接地。

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不可与零线相接。

3.接入滤波器。

4.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A:
电机接地了,我将万用表调至700ACV档靠近电动机(132KW),万用表有电压显示,周边的直接了另线电子指示灯会因为电机的开启闪闪发亮。不知是不是载波频率的影响?

我用的是西林变频器,载波频率3.0

是不是将载波频率调的越小越好?

楼主:
可以参照说明书多试几个载波频率,看那个设定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