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触摸屏无显示,如何修复?

楼主(2010-07-08):
PROFACE触摸屏上电无数据显示,通讯正常,请教~~谢谢~~

网友A:
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PROFACE触摸屏,电话---13556213286

网友B:
那说明在你那个显示部分,是不是有松动。

    曾母暗沙自动化网店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C:
你的故障是上电无任何显示吗?  有无背光?

网友D:
说得不清不楚的!

之前有显示后来出现无显示的状况?

还是调试的时候没提示通讯错误但就是数据没采上来?

如果是前一种,查通讯电缆是不是松动了!

如果是后一种,电缆可能压根就没焊对!

楼主:
上电电源指示灯显示绿色,没数据显示,约1分钟后,电源指示灯变橙色~~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2010-08-12):
是那种显示器,是不是显示器电池没了,还是液晶灯管坏了。

网友F:
你好,这个问题我公司可以解决。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G:
先单独测屏及高压条,背灯等。确定故障点再动手。条件许可先备份程序

网友H:
数据是否传输到显示器!

网友I:
先判断是不是触摸屏的背景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