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PLC定时器的小问题,请朋友们帮下忙

楼主(2010-07-08):
请问我想在PT那里,在上位机(人机中)改它的定时时间,怎么做,刚刚学这个,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下谢谢

网友A:
上下位各做一个变量,地址对应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这个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
可是PT那个管脚,设置不了%MW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如果是设固定时间:T#30S(数字可变)

需要上位更改,设成实型或整形,加个整形或实型转换成时间的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