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电JP柜跳闸的怪现象

楼主(2010-07-08):
今年我们农网改造后新更换了新变压器和JP柜,一直运行挺好,可前几天刚一开空调,问题就出现了,有几台海尔的空调只要其中一台一开就跳掉了。别的牌子的空调照开不误,这几台海尔有两台还是新的。经查了空调绝缘没问题,JP柜正常投运时剩余电流保护器显示30MA左右,又调换相线,还是跳,我百思不解,有好几个小厂子有大电机开都没事,可小海尔空调就不行。求教各位:是什么原因?是谐波干扰?也不是变频的空调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真着急。

网友A:
有没解决问题?     我的想法不知是否正确,空调内部的接线是否存在问题,N线和PE线接反了,检查一下.

JP 桂内肯定有漏电保护器,N线和PE线接反的话,要跳电的(建议你检查一下,也许是这问题)

楼主:
N和PE没有接反,如果接反,若插座再L和N接反的话,就有可能原来不能用或是外壳电人。

网友B:
到底什么原因?查清了吗?

网友C:
N零线和地线pe接反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还是认为是空调机内部N线和PE线接反了,JP柜有剩余电流保护器,负载设备N线接地

了,当然会跳闸,其之一线一地使用也同样会跳闸.(以上谨为个人意见),楼主.

待处理完毕,一切正常后告诉一下答案)

网友D:
说怪不怪,就是漏电。。。。。。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是漏电。可能是柜子上的漏电保护器有问题

楼主:
若是N线和PE接反了,如果再不注意火零线岂不会出现外壳带电的现象,可原来开着没事呀!还没解决,郁闷呀!

网友D:
空调绝缘没问题,那只有接线的问题。关注!

网友A:
空调绝缘没问题,那只有接线的问题。有几台海尔的空调只要其中一台一开就跳掉了。别的牌子的空调照开不误,这几台海尔有两台还是新的。别的牌子的空调开了不跳,说明漏电保护器没问题。(认为还是接线问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