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手动阀同时控制一个气缸怎么连接?

楼主(2010-07-08):
出于安全考虑,需要用2个手动阀(可弹簧自动复位,即持续按下接通,松掉马上断开)同时控制一个气缸怎么连接?

我用2个2位5通换向阀连接,能达到目的,但是有缺陷,就是按下其中一个阀,气缸会缓慢下降,严重不安全。

请问有什么改进方法?

只能用机械阀,不用电磁阀。

我的QQ 254522523

mail:zhihua1234567890@163.com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帮忙了。

网友A(2010-09-22):
第一个电磁阀的输出接到第二个电磁阀的排气口上,第二个电磁阀的输出接到气缸上,两个电磁阀都用第一个电磁阀来排气。

网友B:
实际也就是让第一个电磁阀作为先导阀的控制端,其余阀是先导阀的执行端。先导控制要比直动控制好

网友C:
是按下其中一个阀,气缸会缓慢下降,因该是,气缸内的排气不通畅,因此换向阀应该连接有泄压的孔,即在气缸下降时,气缸下侧的空间内不憋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