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7-300怎样计算一个小时内的流量

楼主(2010-07-09):
  项目(s7-300)中有个计量井,我们要检测流进计量井的液体的流量,使用fc105只是检测的液体的瞬时流量,请问:

如何才能计算出一段时间内的流过的液体总流量啊!

网友A:
哦,你可以用一个10ms或者100ms的脉冲来触发进行瞬时流量的累加,然后就可以根据需要算出秒流量,分流量,小时流量等等

网友B:
我也想想学学
能否编写一段程序啊

网友C:
我也想了解,能否再详细点

网友D:
瞬时流量m3/h除于3600等于m3/s(得到秒流量)。使用秒脉冲让秒流量累加即可,注意累加数值不要超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