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故障

楼主(2010-07-09):
另有一台SJ300,不报警,空载也正常,并未发现问题。但是一上负载时间一长就电机抖动。三相测量都是平衡的,请教原因和故障?机械上也是没问题的,因为换一个变频器工作就是好的,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缺项,你测量一下输出!

楼主:
缺相是缺相,可是奇怪的就是,能运行几天平稳,突然缺相,拆下来一运行,又好了。怀疑排线接触不良,可是接触不良怎么会能工作好几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