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组态软件一定要开发版本吗?

楼主(2010-07-09):
请问IFIX组态软件买了运行版本一定还有买开发版本才能用吗?国产的组态软件只要运行版本就可以了。且IFIX一般是多少点的。有哪些点数选择?

网友A:
国外的组态软件很多都是开发运行分开卖的,而且是开发卖得贵!

楼主:
如果不买开发版,就运行版,使用应该不存在问题撒

网友B:
iFix运行版本和开发版本是一样的,开发版本运行2个小时,插上usb狗,就可以是运行版本了阿!

楼主:
好的,谢谢,意思就是只买一个运行版的狗就可以了咯。没必要买开发版

网友C(2010-08-12):
加参数运行ifix,运行狗也可以编辑。

网友D:
对,学演示狗的方法加参数,可不要开发狗,只要买运行狗就好了

注意,演示狗没有网络功能,有2小时限制

QQ:939754869

网友E:
国内大都用运行版,把狗拔掉就可以修改参数

网友F:
官方意思必须要开发版才能开发 但实际可以利用他的漏洞 不用狗可以作基本开发